大比拼!DIY数字湿度计-更多方案-更多信息

楼主:
  • 盛思锐冠名赞助
  • 试用:盛思锐湿度传感器SHT21(40套)
  • 活动周期: 6月18日——8月18日
  • 报名时间: 6月18日——7月1日
  • 申请要求:
    1、所有EEWORLD会员均可报名;
    2、请跟帖:图文并茂提交设计方案、思路;
    3、或者:感兴趣的初学者可进行资料收集。

    4、报名者更新论坛个人资料:姓名、手机、公司、地址、qq/msn。
立刻参与活动:https://bbs.eeworld.com.cn/eeTutorial/nxp_sensor_20100613.php
活动进展:https://bbs.eeworld.com.cn/eeTutorial/nxp_sensor_20100613.php

网友:
支持,很想参加,但是没有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机会还是很多滴  随时关注着吧

网友:
;P 我要参加~ 先看看资料哈

网友:
自制自动恒温艾灸盒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dfab70100cluj.html?retcode=0

  艾灸有防病、延年益寿之功,艾灸具有抗癌,抗衰老作用,室内用艾条熏屋可预防和治疗多种呼吸系统疾病及传染病。病毒和病菌的传播,空气是主要传媒途径。艾叶烟有芳香易燃烧热力温和穿透力强的特点。熏艾烟可以抑制灭杀细菌,病毒,且不留死角。有效地预防了流行病,传染病的发生。临床上发现,在用艾条烟熏的医院病房中,部分感冒病人可不治而愈。春季是多种流行病及传染病,如手足口病、流感,乙脑,腮腺炎,扁桃体炎,肺炎等。实验证明,艾条熏烟对多种致病病菌, 病毒均有显著抗杀作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蚊蝇虫草等害虫繁殖迅速、艾条熏烟可有效灭活害虫滋生卵,有效地净化了环境和空气。

  随着社会的进步艾灸又有新的用途如:美体灸、美容灸、

针灸减肥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认为,肥胖是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水湿、瘀血充塞肌肤所致。当人体阳气虚弱,血行失畅,脂浊痰浊,因而堆积体内,通过针刺人体某些穴位,可以起到使肠蠕动和抑制胃酸和其它消化液的分泌延长胃排空时限,针灸还可以增强肥胖者下丘垂体,促进机体脂肪代谢,消耗积存的脂肪,针刺耳穴可激起饥饿中枢人为变化影响其营养状态,从而控制饮食达到减肥目的。
艾灸取穴:主穴是阳池、三焦俞。
配穴:地机、命门、三阴交、大椎。
操作:每次选主穴与配穴各一个,用隔姜灸扎针。

.美容灸
* 去除双下巴
一部分脸面轮廓实际上是皮肤构成的,在长时间的不良刺激中,这些轮廓会变形,它告诉你,你的年龄不小了。美化轮廓是美容重要的一项,采用针灸的方法反复刺激,能够恢复美好的脸部轮廓。同时,女性也应保持一些良好的习惯,比如眼袋的形成,与枕头太高,伏案工作过长都有关联。
* 消除假性皱纹
所谓假性皱纹的概念实际上是真性皱纹的前期阶段,如果不注意改善假性皱纹,将很快向真性皱纹方向发展。女性因为减肥,皮下脂肪减少所产生的皱纹和皮肤水分所产生的小皱纹,都属于暂时性的假性皱纹,针灸穴位刺激皮肤功能活化,增加和保持皮肤水分与脂肪,它的物理机制是弱电流导入皱纹皮下,引起组织肿胀产生纤维化,消除皱纹。
* 减轻眼袋
所谓眼袋,就是眼眶四周的韧带松驰,脂肪组织向皮下膨胀,形成的病状突起,往往会渚留水分。后天性的眼袋是眼睑皮肤长期受到不良刺激而引起的,如不正确按摩,常画眼线,最终导致眼睑皮肤松驰并萎缩。针灸相应穴位如太阳、鱼腰及阿是,接通电源引起眼睑肌肉明显跳动,加速局部分解,从而收紧松驰的眼袋。

网友:
他这个不是自动恒温,咱电工可以利用这个传感器改造出来。

艾灸确实有效,但不能胡来,要对症下药。
否则适得其反,切记!

我的想法就是用风扇控制进风量,或者用齿轮控制进风量。
这玩意,据说,应该有一些市场,没准能发财呢。
taobao上没有恒温的艾灸和。机会呀弟兄们,俺免费奉献创意了。

网友:
参与,我以前就想搞这个了,现在有机会啦

网友:
先写一部分程序

// SHT10 温湿度写字节子程序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release DATA-line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SCK=1;                          //clk for SENSI-BUS
   if (DATA) val=(val | i);        //read bit
   SCK=0;
}
DATA=!ack;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Line
SCK=1;                            //clk #9 for ack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DATA=1;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val;
}

//++++++++++++++++++++++++++++++++++++++++++++++++++++++++++++++++++++++++++++++
// SHT10 温湿度传输其始子程序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
// SHT10 温湿度连接复位子程序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for(i=0;i<9;i++)                  //9 SCK cycles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

//++++++++++++++++++++++++++++++++++++++++++++++++++++++++++++++++++++++++++++++
// SHT10 温湿度获取温度或湿度子程序
//++++++++++++++++++++++++++++++++++++++++++++++++++++++++++++++++++++++++++++++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switch(mode)
{                     //send command to sensor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case HUMI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default     : break;
}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if(DATA) error+=1;                // or timeout (~2 sec.) is reached
*(p_value) =s_read_byte(ACK);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p_value+1)=s_read_byte(ACK);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return error;
}

网友:
我的方案:LCD1602显示SHT10采集的温度和湿度,温度达上限,蜂鸣器报警,楼主,什么时候可以有那个芯片哦,我想试试啊

网友:
报名结束后统一考虑大家的意见,选出40名参加者分发芯片

网友:
我想参加数字湿度计的diy活动

怎么加入活动呀?没有地方可以报名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帖说明设计方案或者在DIY数字湿度计版块发相关资料即可

网友:
主控芯片有确定还是不限制?

网友B:
用一块便宜的mcu或者microchip类似便宜的dsp(dspic2010)主控 + 显示(楼上说的1602或者12232)+按键(设置用)+beep
主控的选择范围较广,由于功能不多,可以采用不带i2c接口的mcu,io口模拟来实现。

网友: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确定方案(开发难度和产品成本方面考虑),确定了方案,pcb和编程的工作量是很小的

网友:
1. 使用场所:采集风扇处通风口的温度、湿度
2. 拟采用CPU : FPGA (俺需要传感器部分的pcb,当然在获得整个湿度计的PCB的前提下再额外得到传感部分的PCB,那就完美咯)
3. 显示采用一7寸LCD,刚好可以做到界面里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块便宜的mcu或者microchip类似便宜的dsp(dspic2010)主控 + 显示(楼上说的1602或者12232)+按键(设置用)+beep 主控的选择范围较广,由于功能不多,可以采用不带i2c接口的mcu,io口模拟来实现。

MCU暂时先不划定范围,大家可以任意发挥,最后统一一个方案去做。

网友:
仔细看了看,我手上有现成的原理图和程序。就是用这个传感器的。巧合啊。。。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做过的 有经验 分享一些心得呗

网友:
参与一下,虽然没有时间,强烈支持

网友:
我报名啦

我报名啦

网友:
盛思锐湿度传感器SHT21的DIY数字湿度计

正在做学位论文,想使用传感器SHT21做一个粮库的粮情监控系统的湿度测试。希望能得到支持。

网友:
报名的朋友请跟帖说明你的详细方案 :)

网友:
用SHT21做一个干燥盒,另外带有温度显示,湿度显示的,外加定时的干燥盒,用mega16做控制,用SHT21做湿度的采集,

网友:
便携式数字温湿度计

设计思路,通过USB接口连接PC,在PC上显示,当前所处环境的温度 湿度。

设计概念图如下:

===================================

网友:
积极参加 ,谢谢提供!!!

用低价格的8位单片机模拟iic通讯,然后通过232或485传输给pc,因为可能需要长距离传输;

网友:
因为传感器的指标已经在1楼,所以期待大家围绕这个传感器将比较详细的原理和流程写出来 这样我们更方便为大家发放传感器。

网友:
我的PC端界面

===================================

网友:
看了一下资料 SHT21 体积真的好小,分辨率也较高,湿度探测的误差量小,可温度方面在建议工作范围外会有较大的误差

看资料中的两个图

另外还有张关于建议工作范围的图

如果做气温监控的话,在华南地区都非常实用,但是北方的话特别是最冷的一段时间内,传感器的误差与漂移都比较大。

对于工业方面的强悍环境又不能很好的胜任,毕竟器件太小了,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飞进去都不好。

所以我想做成在保存仓库使用的一种湿度温度检查器,例如生产蔬菜的温室,存放粮食的地窖仓库、酿酒厂、生产环境较洁净的厂房。

我这想以小为主吧,选取体积小的单片机加按键和1602液晶,大概就弄到1602液晶后加一块一样大小的主控板就行,小小的放那都行,甚至贴在墙上。

另外一个想法是,传感器+单片机+无线模块,把数据发送到主机端,这样传感器节点本身可以做得很小,很隐蔽,位置摆放也能很随意,能实现多点,多方位的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48808

顶顶

再加一个记录,隔一段时间记录当时的值。

网友:
我想不出什么创心的思路,

湿度传感器,MPU再加LED不就搞定了吗?

可以在一些公共场所,标示出,但这只能是政府的垃圾官员也得利有有市场.要不是在一些场合去用,多数事情对湿度要求不高吧?

网友:
恒湿控制

温室大棚或者仓储可能会用的较多,对湿度有要求的地方,作为一个检测装置,加个无线收发,甚至组网,实现恒湿控制。

或者要求干燥的地方,对湿度报警等。

用的地方还是挺多的,预我一个,向大伙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们用的是SHT1.0的传感器。最新的没有用过。

网友:
其实东西要怎么应用看个人的使用环境,只要把数据正确读出来这个基本的功能实现了,其它要添加什么功能都是锦上添花的事。不是吗???加个485模块就可长距离传输信号,进行集中监控,这在仓储中可以得到应用。加个USB模块就可以跟电脑即插即用地来采集环境参数。加一个液晶模块就可以做实时显示监控环境温湿状况。加个RF模块就可进行免布线集中监控。等等。
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个系统的最基本功能是用来检测温度跟温度的~~~~~~~

这个东西在空调机啊,除湿机上应该都可得到应用,主要看价格因素如何。我看现在空调机啊,除湿机好像大多用18B20做温度控制,用湿敏电阻做湿度检测,但湿敏电阻在高湿度环境下饱和很快,对测量准确度影响很大。

我建议做这样的一个系统:

SHT21+CPU(最好带I2C接口的,编程时省事一点)+液晶显示模块+232或458接口模块。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小的但相对好扩展的系统。

网友:
基于SHT21的高压开关柜无线湿度监测系统

发电厂、变电站的高压开关柜内的母线接头和室外刀闸开关等重要设备,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因老化或湿度过大而发热。由于这些发热部位的温湿度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监测,往往导致火灾和大面积停电等事故的发生。实现母线接头和刀闸开关等关键部位的温湿度实时在线监测,防止开关过热,可以显著地减少此类事故的发生。在工程实践中,高压大电流设备内的接头部位都具有裸露高压,所以对高压开关柜内的温湿度检测显的格外重要,本设计将采用SHT21湿度传感器做为高压开关柜的湿度检测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同意chenzhufly 的想法,做一个袖珍的温度湿度监测计吧,用个简单的单片机加液晶显示就可以了,便携式的,很小很强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同意chenzhufly 的想法,做一个袖珍的温度湿度监测计吧,用个简单的单片机加液晶显示就可以了,便携式的,很小很强大,呵呵 49006

这个不错,也想做一个!

网友:
这个在农业科技领域运用还是挺多的,比如说中心监控所有实验田环境状态,在适时调整!
如果这次大家学习那么可以做个简单 温度湿度监测计,在有就是大家可以扩展发挥大家的潜力!
目前不太清楚是否存在什么 自动加湿器呢 监测环境调整空气湿度!

网友:
不错的想法,支持并参加

网友:
好东西

ee 数字湿度计,正是我感兴趣的好东西!

网友:
很想参加 啊
但是最近没法上网

网友:
我举双手申请哈

我的原理是这样,首先选一低功耗单片机让它,用电池供电,再有一路220稳压供电,

预防万一,通过AD转换器把温度传感器采样过来,在液晶屏上显示。

程序么采取循环采样并显示,应不难实现地

网友:
很好的活动啊 粮仓的温湿度检测肯定能用上 我们实验室的粉尘检测项目里也要加上温湿度检测(具体来说就是考虑粉尘爆炸是由粉尘浓度和湿度的关系决定),正在四处求购好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
所以·····严重支持

网友:
湿度传感器在智能烤烟控制系统的应用

本设计是将湿度传感器应用于智能烤烟控制系统。

网友:
基于CAN总线的多功能智能烤烟远程监测系统

1系统总体结构原理

烤烟在烤制期间,由于受环境、气候和通风条件等因素的变化,智能烤烟内温度或湿度会发生异常,这极易造成烤烟的霉烂、或发生虫害。那么针对烤烟储藏的特殊性,我们选择了智能烤烟内的温度和湿度作为主要监测参数,把粮虫发生情况作为辅助参数。

整个监测系统由上位管理主机(HOST)、USB/CAN转换器和多个智能节点组成。节点的数量由大型仓库里的烤烟房数量决定,一般在采用标准帧进行CAN通信时,节点不超过110个;采用扩展帧CAN进行CAN通信时,节点数量原则上无限制。整个监测网络采用总线式拓扑结构,其结构原理图如图1所示。

上位管理机采用PC机,主要完成整个监测网络系统的参数设置、烤烟房的状态查询、数据处理、超限实时报警和报表打印等功能。下位智能节点由单片机、数据采集电路和CAN通控制驱动电路构成。

下位机不仅要实时监测本烤烟房内各个测试点的温度、湿度,并保存和显示结果,还要负责接收上位管理机的命令,根据上位机的要求上传数据。

USB/CAN转换器负责将上位机通过USB口输出的命令转换成CAN总线数据格式后,再下传到CAN总线;或者将下位机通过CAN总线上传的数据转换成USB数据格式后,再送到PC机。

2 下位机硬件电路结构

下位机以单片机AT89S52为核心,通过扩展显示电路、数据采集电路和CAN通信模块构成一个完整硬件体系,如图2所示。

21 数据采集电路

数据采集电路由温度采集电路、湿度采集电路和粮虫检测电路构成。温度检测采用Dallas公司生产的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

湿度检测采用湿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SHT21该传感器具有精度高、响应快速、高稳定性、低温漂、抗化学腐蚀性能强及互换性好等优点。

22 显示电路

显示电路和微控制器的连接采用I2C总线,由于AT89S52单片机内部没有集成I2C总线模块,故采用软件模拟的方法实现I2C通讯。显示驱动器采用具有I2C总线的器件SAA1064,可动态驱动48LED显示器。它内部具有显存和自动刷新功能,可免去微控制器的频繁刷新任务,腾出大量时间做其他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同意chenzhufly 的想法,做一个袖珍的温度湿度监测计吧,用个简单的单片机加液晶显示就可以了,便携式的,很小很强大,呵呵 49006

同意该做法 简便易行 又检验了传感器的性能  因为功能不多 可以把功夫下在小体积 低功耗上  我的想法是最好做成钥匙扣的形式 采用钮扣电池供电 应该可以实现  欢迎大家拍砖 能跟大家学东西是最重要的。

这样算报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算上了:)加油

网友:
晚上,小志同学打电话给我了,哇塞,声音好甜啊,原来是女生。。。。
呵呵,资料我更新了,小志跟我说准备用STM32来做,原因是封装小,这个建议我同意的,呵呵,不过不知道其他感兴趣的同学们怎么说?我手头正好有C8051F系列的单片机芯片,本来打算用这个做的,呵呵,封装也很小而且对刚入行的同学们来说可能难度要比STM32低一些?不知道大家意见怎么样?这里讨论一下吧。。。。我只是提个方案,两种我都赞成。哈哈

网友:
以前做过温度计,这个倒是很容易实现,简单的只需要一个二极管就行,要求精度使用单线总线的事18b20,精度很高。

但是湿度计还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今天看到湿度传感器SHT21,特意过来凑个热闹。

很多场合测量湿度都是很重要,很多仪器不但要进行温度校正,而且也需要湿度校正。

机房里面都有温度湿度设备,温度精度只要为+-1度,湿度精度+-5%都可以。

做一个机房温湿度计:采用OLED显示,温度精度<=+-1度,湿度精度<=+-5%。采用128*128点阵的OLED,

MCU就用LPC1343或者LPC1114,外接一个SD卡保存历史数据(这些EEWORLD都已经实现了),

可以按日、星期查询显示温度、湿度历史曲线。

网友:
室内环境检测器
采用AT889C52为核心;DS1302时钟芯片实现实时万年历的功能;用DIY数字湿度计实现对湿度的检测;再用数码管显示( 本来想用LCD液晶显示的,但是考虑到是用来给人看的,似乎太小了,用数码管的话看起来大方点,而且可视度比LCD液晶的好一点)。

网友:
不错。现在还能参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可以 写方案 报名呗 越具体越好

网友:
申请样片,谢谢!!

申请样片,谢谢!!

平时工作温湿度总是出问题。

希望自己做一个,试试!

网友:
大家一起参与阿,相互交流,一起进步

网友:
想学习如何写 技术文档,没时间参与活动,密切关注中.......

网友:
报名时间已过,不过我买过的是DTH21,也用起来了,但是是单总线的,温湿度都可测量,各占16位,带8位校验,总共40位数据回传。

我是用在农田飞虫害灭虫装置上的。

不是网站推荐的SHT21的I2C的8位的1秒钟的单湿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其实现在还可以申请哦 :)

网友:
请大家说说详细方案  :)

网友I:
现在很少时间琢磨搞个人的东东,单位忙的一个接一个的竞赛项目。

从全国职业技能竞赛,穿插个市级电子竞赛,天华杯众友杯(昨天+今天正在进行时),后面接着是TI杯,都要训练。

忙的那真是,都烦了。哪天是个尽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很少时间琢磨搞个人的东东,单位忙的一个接一个的竞赛项目。 从全国职业技能竞赛,穿插个市级电子竞赛,天华杯众友杯(昨天+今天正在进行时),后面接着是TI杯,都要训练。 忙的那真是,都烦了。哪天是个尽 ...

牛人!向你学习.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回复 网友I:

整整统筹方法  厂商为了推广产品 竞赛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如何选择  如何合理有效安排是关键啊

网友:
这个好办

那个提供的资料多且方便,就参加哪个好了,因为这样可以省时间还保证能搞出来
恩,说得不错,自己顶下

网友:
DIY数字湿度计

我想参加数字湿度计的活动

网友:
我想申请一片!!!可以吗?

网友:
嗯,今天收到裸板和传感器了,不过还要找其它原件,有没有个元件列表呢?

网友:
参与,使用单片机+LED+按钮+传感器+纽扣电池=最小的便携式湿度计

网友:
SH21的响应不错, 精度高

昨天上午把SH21焊上驱动起来了,在OLED上显示温度、湿度。

通过两天的观察,觉得SH21不错。

反映速度不错,改变放置地点,读数马上改变。开机后湿度稳定时间大约10多秒,温度的稳定时间不超过1分钟。

精度也好:稳定以后,温度的读数变化大约在0.03度之间,湿度读数变化也稳定。

继续观察中。

网友:
可以做这样的设计

鄙人一个简单的设计
一、设计思路
本设计通过元器件实现实时监测室内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情况,具有显示时间、温度和湿度的功能等,具体功能如下:
1、温度湿度检测:系统能够实现实时监测室内温度和湿度的采集时间为5s。温度的分辨率为0.01℃,温度范围为-30~+80℃湿度的分辨率为0.05%RH,湿度范围为10~90%RH。
2、时间、日期显示:系统是假采用24小时制。正常情况下,系统显示当前时间,通过修改键可以对时间进行修改。
3、时间、温度和湿度的现实:系统能够实时显示当前时间、室内的温度值和湿度值。显示刷新周期为5s。在设置上、下限报警值时,被设置的数位闪烁显示。
4、温度和湿度报警:系统能够对超出范围的温度、湿度值进行报警处理。当有温度、湿度报警发生时,系统要具有声、光的提示功能。
5、报警值设置:系统能够设置上、下限报警温度值。(注:温度湿度报警值有两个,上限报警值,下限报警值,当是室内温度或湿度高于上限报警值则上限报警;当室内温度低于下限报警值时,则下限报警;处于两者之间,则系统不报警。)

网友:
收到传感器和裸板

一致使用SST的40DIP的单片机,与传感器连接是个大问题,我接下来试试再电路上看能否改已改,真不行用飞思卡尔的试试。

网友:
公司已经用SHT15做成品了!当然她只承担了其中一部份工作!
PIC单片机加了485远距离传输,但是北方环境太恶劣!误差很大!
现在公司拟对成品再做标定!个人觉得不咋地!各地差异太大了!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