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JTAG被锁解决

楼主:
晚上有空,打算继续LM3S征程,结果上KEIL下载代码失败,心里纳闷,难道是这几天装QQ直播看世界杯吧系统装坏掉了?

吧没用的软件卸载,再烧,还不行,邪门了,拿出TI官方烧写软件LM Flash Programmer,再烧写,报错了

“**error**:unable to initialize target”

心想坏了,这个板子还没玩几天怎么就挂了。没这么脆弱吧。

赶紧GOOGLE查,原来LM3S芯片存在JTAG意外被锁定的情况,既然被锁了那就想法解锁吧。

幸好TI自家知道自家事,烧写软件中就提供了解锁模块。

在Configuration选项页Quick Set栏选择LM3S8962 Ethernet and CAN evaluation board

然后在Other utilities选项页Debug Port Unlock框选择“Fury and DustDevil Classes”

点下"unlock"

接着按提示操作

1提示“assert and hold reset”的时候按下板子上reset按键
2提示“release reset”的时候松开reset键
3提示“power cycle to complete unlock”拔掉USB线,再插上,点确认

有时可能一次没效果,多试几次就好了。

行了,现在我又可以开心的玩了

网友:
根据其他论坛的回复,发现LM3S还是比较容易被意外锁死的,首先PLL设置错误是最常见的造成系统JTAG锁死的情况,所以不是必要还是不要使用PLL为好。

另外我在官方说明里面也看到如下一段:

4.  关于 JTAG连接失效问题

  用户在调试 Stellaris系列 ARM 过程中,有可能出现芯片的 JTAG接口连接失效的问题,
即用 LM LINK调试器再也无法连接的情况。导致芯片 JTAG接口连接失效的原因有多种,
如与 JTAG接口复用的 GPIO管脚被占用、程序中存在定时中断(或其它中断)等等,但最
常见的原因还是与 JTAG接口复用的 GPIO管脚被占用,从而导致上电后 JTAG调试器来不
及与芯片连接。

  实际上,用户完全可以利用 JTAG接口的这一特性来对芯片进行加密处理,以防止他人
非法解密。

  对于 100 管脚的 Fury系列芯片,如果 JTAG接口连接失效,则可以通过“Luminary Flash
编程工具软件”来解锁,该软件可以在广州周立功公司官方网站“www.ZLGMCU.com”下
载到。解锁操作:连接好 LM LINK,上电,按住复位键不松手,点击该软件的“Unlock”
按钮。解锁后,片内 Flash 也同时被擦除。

  对于 28、48 管脚的 Sandstorm 系列芯片,则有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因此在编写每一个
程序时都必须要插入一段能够预防 JTAG失效的代码(对于 Fury系列也推荐这样做) 。工程
模板 Demo 里就有预防 JTAG失效的范例代码,请参考。该程序的工作原理是:
    ●  将能够有效预防 JTAG失效的函数 jtagWait( )插入到 main( )函数的第一行;
    ●  正常复位时,直接运行后面的代码,即函数 jtagWait( )不影响正常的操作;
    ●  如果需要 JTAG连接,则先按住 KEY不松后再复位,则程序进入一个死循环
里以等待 JTAG连接,在此状态下连接非常可靠。

  在 Demo 例程中,预防 JTAG失效的按键 KEY接在 PB5管脚,配置为:

#define  KEY_PORT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KEY_PIN   GPIO_PORTB_BASE , GPIO_PIN_5

按键 KEY配置为其它 GPIO管脚也可以,例如 PA4:

#define  KEY_PORT   SYSCTL_PERIPH_GPIOA
#define  KEY_PIN   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4

但要注意:KEY不可配置为与 JTAG接口复用的 GPIO上。

附表:与 JTAG 接口复用的 GPIO管脚
GPIO管脚  对应的 JTAG 接口
PB7  /TRST
PC0  TCK
PC1  TMS
PC2  TDI
PC3  TDO

由此可知进行代码调试的时候还是很危险的,要注意再注意

网友:
对于没有LMLink的人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还有JLink,

使用JLink也可以解锁

利用J-LINK对Luminary LM3S JTAG口解锁.pdf

184 Bytes, 下载次数: 342

网友:
这个资料有用啊!!!!!!!!!!

网友:
没有用啊,我提示不是内部指令

网友:
呵呵,发现问题了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感谢楼主,吓坏偶啦

网友:
谢谢 刚开始使用这个芯片,已经被锁死了好几个片子 郁闷,看看上面说的方法有没有用

网友:
ti-m3

这也算是芯片bug,应该请ti尽快排除

网友:
强烈支持,不错的东西

网友:
不错,可以解决的,执行时一直按着复位键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我也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这样解锁了N变都是同样的结果呢?

网友:
我想问下    我的按照这样解锁后,再点击擦除    就会提示无法擦除flash了,,   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