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密码大全,建议收藏!!

楼主:
motorola
1:能直接用于328,928,l2000,998系列
当手机出现;“enter phone unlock code
(输入话机密码)按一下“menu”键再按ok,
会出现“修改密码”然后输入“000000”会出现
开锁的4位密码,按“c”后输入4位密码,即可
解除。
2:t2688指令
  *#300#显示生产日期,软件版本
  *#301#进入测试状态
  *#0086#英文改中文
  解锁19980722
  t190t191  20010903

3:moto c300解锁万用码20020801    20030801
4.摩托罗拉t2688,t2988,v750 解话机锁 :19980722
5.当moto c330 350手机锁住话机锁后便无法连接计算机,不能使用软件解锁,
现在将解锁方法告诉大家,希望能帮到大家.手机不装卡开机,按*#06#
后按菜单键二下输入048263*出现测试栏输入18*0 ok 18*1
.ok 手机锁解开,再使用pst工具改密码到初始密码.
6.                  motorola v66,v60指令
上卡,快速按menu+048263*,进入测试模式:(显示opcode)
18*1 ok  主清除;18*0 ok 主复位。
7.
v680解锁 待机时输入25*#录音键两次
输入071082进入测试模式
进入第二项common
向下选择到initialize carrier
按编辑
提示复位是-否 重开机ok!!

8.摩托罗拉cdma-v730最新解锁方法:开机后输入25*#rrr(r为录音键)然后再输
入密码071082后出现一个菜单选第三个data port然后又出现一个菜单选第二项
uidiagusbds后会自动复位的,然后你的密码就被改为原始密码了。
9.测试卡菜单
测试命令              测试功能/名称
#                     进入手工测试模式
01#                   退出手工测试模式
02xx#                 显示发射功率级的dac值
02xxyy#               修改发射功率电平dac及装载dac标准表
05x#                  启动实行的错误处理程序测试
07#                   关闭rx音频路径
08#                   开启rx音频路径
09#                   关闭tx音频路径
10#                   开启tx音频路径
11xxx#                设置信道号
12xx#                 设置发射功率级
13x#                  显示存储块用法
14x#                  启动内存不足条件
15x1x2                产生音调
156x#                 振动测试
16#                   关闭音调产生器
19#                   显示呼叫处理器软件版本
20#                   显示调制解调器软件版本
22#                   显示语音编码器软件版本
24x#                  设置25dbm步进自动增益控制衰减器
25xxx#                设置连续自动增益控制器值
26xxxx#               设置连续自动频率控制器值
31x#                  启动为随机序列(设定发射时隙)
32#                   启动随意接续信道突发序列
33xxx#                与广播信道的载波同步
36#                   启动音频回路
37#                   停止之前的测试
38#                   激活sim
39#                   去活sim
40#                   开始发送所有1
41#                   开始发送所有0
42#                   停止回声处理
43x#                  变化音频路径
45xxx#                读取信道信号强度
46#                   显示自动频率控制器当前的dac值
47x#                  设置音量
49x#                  读取锂电池资料
51#                   启动侧音
52#                   关闭侧音
57#                   主清除
58#                   显示保密码
58xxxxxx#             改变保密码
59#                   显示解锁码
59xxxx#               修改解锁码
60#                   显示imei
61#                   显示位置区识别码的行动国家码部分
61xxx#                修改位置区识别码的行动国家码部分
62#                   显示位置区识别码的行动网号部分
62xx#                 修改位置区识别码的行动网号部分
63#                   显示位置区识别码的位置区码部分
63xxxxx#              修改位置区识别码的位置区码部分
64#                   显示局部更新状态
64x#                  修改局部更新状态
65#                   显示imsi
66xyyy#               显示/修改tmsi
67#                   将plmn选择器置0
68#                   消除plmn菜单
69#                   显示密码键顺序号
69x#                  修改密码键顺序号
70xx#                 显示bcch分配表
70xxyyy#              修改bcch分配表
71xx#                 显示内部信息
72xx#                 显示passive fail码
73x#                  显示电子自动记录器控制框
73xyyy#               修改电子自动记录器控制框
7536778#              开始向快速擦除存储信息器转换

10. 摩托罗拉语言调成第三国语言快速解决方法:menu+26

  摩托罗拉最常见的软件故障是:“话机坏,
  请送修”以往我们的解决办法是:拆机写
  码片或字库,
  现在我们利用测试卡来快速排除此故障
  方法是:插入测试卡按住#键进入测试状态
  利用手机键盘输入0205#,0205068#既可
       再解八位特别码即大功告成。
11.★ 摩托罗拉手机的主清除与主复位
    无论你的摩托罗拉手机上做了任何的设置,造成了如:不能正常拔入拔出,来电显示乱码,或无法删除电话本,等等,您都可以用以下方法复原。
    menu键+5+1(2)屏幕则会显示“主清除或主复位”如选择主清除将会执行以下操作:
    1、从话机记忆中清除电话本项目。
    2、清除最后呼出号码及最后呼入号码。
    3、可清零计时表。

    但不能清除的功能有:固定号码表、本机号码表、计费表、收到和传出的短消息。
    选择主复位,将执行以下:
    1、返回最初的语言选择。
    2、铃音恢复标准音量复为中,网络查找频度恢复为中,取消自动应答,声音提示计,时通话中显示计费,节电,自动免提,自动加锁,小区广播及通话传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