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4这个任务交差,哪个帮我看下如何修改LED闪烁方式

楼主:
两种键盘

1.单行的时候有的时候有2个灯在闪烁

2.双行的时候任何时候时候都只一个灯在闪烁

我现在把P3.6口的状态作为单行和双行区别

P3.6=高..单行

P3.6=低..双行

所发为单行键盘 程序,,,哪个帮我添加个功能,,使单行双行都可以用??

不明白的尽管问

网友:
对高手一目了然

网友:
HZ   V  A  三个灯...
1.HZ闪
2.HZ亮
3.A亮
4.V亮
5.V闪
6.A   HZ亮
7.A  V闪
8.A  V亮
现在一上几个状态,,能不能修个   87654321 反过来的状态

我不知道要修什么地方

网友:
电路图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