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GHZ的bandwidth.

楼主:
一个项目要求输入信号有1.3GHZ的bandwidth.请问我该怎么理解这个?
是不是最高频与最低频率之差,那么如果最低频率是0HZ(只是理论假设),最高频率的值最小也得1.3GHZ了吧

网友:
应该是,你做什么需要这么大的带宽?

网友:
实际上就是带宽了,你这么理解可以是对的,但千万别什么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的说法,感觉挺不专业的

网友:
测波形参数,比如脉宽。
要求带宽和信号频率是不是一回事。
我现在有点这么理解,1.3GHZ的带宽,是他的基准波和谐波频率的差值,那么合成信号的真正频率未必达GHZ的频率。应该比这个小。

网友:
嗯,是的,带宽需求很大啊~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