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技术讨论

楼主:
开机后按M键出现DIAGNOSTIS后按向下键头找到SET UP PARAMETERS(设定参数),按M键进入菜单,按向下键找到FIELD CONTROL(励磁控制),按M键进入找到FLD.CTRL MODE(励磁控制方式),按M键进入菜单,把VOLTAGE CONTROL(电压控制)改成CURRENT CONTROL(电流控制),按两次E键退出;按向下键头找到SPEED LOOP(速度环),按M键进入,按向下键找到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按M进入菜单,按向上或向下键选择ARM VOLTS(电枢电压反馈)、ANALOG TACH(测速反馈)或ENCODER(编码反馈),选择反馈方式是根据所选的配件板及实际电机使用的反馈方式;按E键退出.
参数保存: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头找到PARAMETER SAVE ,按M进入,然后按向上键头,参数自动保存。按E键一直退到底。
*自动调节步骤(此过程一定不能少):手动去掉电机的励磁(如果是内部励磁,则不用去掉励磁线,调速器会自动禁止磁场),为电机做一次自动调节,为了防止电机有剩磁,请夹紧电机的轴,然后在CURRENT LOOP(电流环)中,找到AUTOTUNE菜单,将OFF改为ARMATURE,然后在10秒内启动调速器,调速器的RUN灯将闪烁,在这个过程中请不要给调速器停止信号。完成自动调节后调速器会自动释放接触器线圈,然后保存参数。
调试注意事项:调试过程中要注意电源不能有短路或缺相,调速器的控制端子为直流低压,一定要注意不能让高压进入,设好参数启动后,测量励磁电压是否正确,然后再升降速。在升速过程中注意观测电机的励磁电压和电枢电压是否正常。
590C面板电枢电流,励磁电流,电枢电压设定
在面板上有六个小电位器,从左到右依次为:第一个为电枢电流百位;第二个为电枢电流十位;第三位为电枢电流个位。第四个为励磁电流十位,第五个为励磁电流个位,第六个为励磁电流小数点位。
电枢电压设定表
点击察看原图

测速返馈板的设定方式:在测速板在下方有一个AC/DC的选择开关,直流测速发电机,请将电压选择开关打到DC模式。
实例设定:
1、 测速电机的参数为110V/ 2000RPM,主电机的额定转速为1500RPM,那么测速反馈板设置如下:首先算电机达到1500转时需要的反馈电压:1500*110/2000=82.5V,那么在测速板上第一排电阻开关打到2或3,第二排电阻开关打到8,右下角0-100电阻切换开关打到0位,现在测速板的设定电压为82或83伏。
2、 测速电机的参数为110V/ 2000RPM,主电机的额定转速为2000RPM,那么测速反馈板设置如下:首先算电机达到2000转时需要的反馈电压:2000*110/2000=110V,那么在测速板上第一排电阻开关打到1,第二排电阻开关打到1,右下角0-100电阻切换开关打到100位置,现在测速板的设定电压为110伏。即第二排的电阻位为1*100+1*10=110V.即当100开关处于ON状态时,将第一排电阻值乘以10,将第二排电阻值乘以100.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