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turn的作用

楼主:
//////////红外接收子程序//////////
void service_int2() interrupt 2 using 2
{
     //EA=0;
     uchar i,j,n=0;
  uchar a[4];
  if (IRIN==1)
 {
   return;
 }
 for (;n<8;n++)
 {
    msdelay_1(1);
    if (IRIN==1)
      return;
 }
 n=0;
 //while (IRIN==0);   //等高电平

 for (;;n++)
 {
    usdelay_60(1);
    if (IRIN==1)
      break;
    if (n>40)
      return;
 }
 n=0;

 for (;n<60;n++)
 {
    usdelay_60(1);
    if (IRIN==0)
      return;
 }
 n=0;
 //while (IRIN==1);    //等低电平

 for (;;n++)
 {
    usdelay_60(1);
    if (IRIN==0)
      break;
    if (n>10)
      return;
 }
 n=0;

 for (i=0;i<4;i++)
 {
    for (j=0;j<8;j++)
    {
       //while (IRIN==0);   //等高电平

           for (;;n++)
         {
            usdelay_60(1);
            if (IRIN==1)
              break;
            if (n>10)
              return;
           }
         n=0;

    for (;n<13;n++)
    {
       usdelay_60(1);
    }
    n=0;
       a=a>>1;
       if (IRIN==1)
       {
         a=a|0x80;
      //while (IRIN==1);   //等低电平

    for (;;n++)
             {
                usdelay_60(1);
                if (IRIN==0)
                  break;
                if (n>10)
                  return;
             }
             n=0;

       }
    }
 }

看一下哪个return的作用

网友:
收起来以后看

网友:
为什么我的芯币一直都是9

网友:
return应该是退出service_int2() 服务程序吧。

不太赞成到处插return的写法,把结构弄得乱乎,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