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结果出错

楼主:
      我使用的器件是DM6437,当我从外部导入的数据只有2048点时,调用“DSP_fft32x32 ”这一库函数进行运算后,结果正确。而当我导入的数据为21000个时,只取前2048点做FFT,调用库函数后作出的结果就很不正确了;而我将这前2048点弄到MATLAB中做FFT,结果正确,不知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相同的数据在DSP中做出的结果就不对了呢?求好心人士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啦!

网友:
检查这两点:
1.库对数据存放的空间位置有没有要求。
2.CMD文件分配的存这部分数据的存储空间是否足够。

网友:
我跟楼上的意思一样:
1.是否dsp库中的数据存放的指针和暂存buffer等是否有要求;
2.你的输入数据这么大,是否有内存溢出等

网友:
感谢楼上二位的热心解答。在我的程序中对输入数据是专门配置了buffer存放的,而这些buffer位于DDR2上,DDR2的大小是128M,我的数据大概有3M的样子,应该不会发生内存溢出问题吧?

网友:
"当我从外部导入的数据只有2048点时,调用“DSP_fft32x32 ”这一库函数进行运算后,结果正确。而当我导入的数据为21000个时,只取前2048点做FFT,调用库函数后作出的结果就很不正确了;"

你能不能做个这样的试验,就是吧21000个数据的前2048个点的存储位置和你只有2048点时做FFT的数据位置是同一个地址。然后看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
buffer 的位置是根据我的数据类型和长度由BIOS自动分配的。我将
21000个数据的前2048个点提取出来,另外存放在一个buffer里(存放21000个数据的buffer仍然存在),用前2048个点调库函数后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不正确呀?

网友: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呀,拜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所说的,问题肯定就是你的内存上,肯定是这21000点内存影响了你的运算,可能内存有覆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法呢?

试着把其它没用的点的内存全部清理,只留下你用的那2048点,再看看如果还有就把你内存缩小,看看问题到底什么引起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的问题以解决。

网友:
请问,楼主测量的幅度值精确度高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