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封装放在二层板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为什么我的封装放在二层板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高手指点不知是否是软件设置上有问题?

网友:
我比较熟悉PROTEL99se。。。
所以帮不上喽~
帮顶了~

网友:
我也是99和ad的选手,建议你看看管脚之间的间距规则,可能不符合规则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pad  to pad 系统默认间距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