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EZ1317输出电流如何确定

楼主:
下面说下我个人的理解:

PIN CS类似于常规FLYBACK MOSFET下的功率检测(电流检测)电阻,从DATASHEET上来看,有如下地方与CS这个PIN有关:

1.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Cs pin input voltage: -0.3V---7V

2.Vth, 门限动作电压, 0.8V

3. MOS的最大电流: Is: 1A

4. 门限电压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FIG.20

对应分析如下:

 1. 这个值是极限值,一般情况不要考虑太多。

2/3.  这个动作门限电压是关键,它决定着IC在开关,所以考虑到MOS的最大电流及温度正常情况,取Ids=1A,得到此时CS动作时上的最小Rcs电阻为 Rcs=0.8/1=0.8欧(这时也是IC输出最大功率时的情况),当然Rcs在最大输出时,不能太小,因为这样会导致检测失效。一般在,PSR的芯片功率都不大,所以MOS上的峰值电流不会太大,所以Rcs正常情况下应该大于0.8欧(过小的话,过电流或过功率动作不灵敏了)。

4. 温度越高,门限电压有所下降,但一般应用下,变化不是太大,正常设计时也不要考虑太多,因为电阻本来也是有温度系数的,考虑多了自己都折腾晕了,除非是进行极限分析。

补充几点:

1.一般的原边的MOS上的电流在15W以下,电流都不会太大,按正常的情况,以70%的效率计,在85-265VAC,10W时,原边的电流大概为: IP=P0/Eff/VINmin10/0.70/85=0.168 A (这里之所以Vinmin为85V,是充分考虑到了电压极限,效率取70%,也是考虑到最差情况),按此来看Rcs导致IC动作的阻值为  0.8/0.168=4.7欧左右,这都是在考虑极限。

2. 接以上的分析,这个电阻值的范围与实际输出功率,过功率,损耗,效率,输入情况,温度,自身参数变化,都有关系。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一般的标准以:能够带全载启动,并不导致过功率时此电阻作用失效为最优!

综上,在10W以下时,这个Rcs电阻可以限取值 0.8--4.7欧(以上计算略有误差)

以上分析适合于FLYBACK的功率检测电阻!仅供参考!!!---eric.wen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