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给看一下整流桥PBL405的基本参数是?

楼主:
交流输入电压?输出等参数?

网友:
看PDF

上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
特性 符号 PBL401 PBL402 PBL403 PBL404 PBL405 PBL406 PBL407 单位
最大反向耐压 VRRM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V
最大额定耐压 VRWM
恒定耐压 VR
额定电压(有效值) VR(RMS) 35 70 140 280 420 560 700 V
额定电流 @ TC= 75°C  IO 4 A
最大涌浪电流 IFSM 150 A
正向压降 @ IF = 3.0A  VFM  1.1 V
额定反向电压下的最大漏电流,在TC=25°C时 IR 10 μA
额定反向电压下的最大漏电流,在TC=100°C时 1 mA
I2t保险丝等级 (t < 8.3ms) (Note 2)  I2t  166 A2s
典型热阻, 连接到外壳 RJC 19 °C/W
工作温度、存储温度 Tj,TSTG -65 to +125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