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对讲机

楼主(2010-06-23):
单片机与对讲机
单片机输出的数字信号,如何加载到对讲机上发射出去?还是将数字信号转换一下再加载呢?转换成什么格式呢?
对讲机
如何

网友:
这个速率上可能不会太高。
想想以前人家猫是怎么用电话线传信号的???
把那个数字信号进行调制一下,然后加载到话筒那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猫好像是把信号分为低频 高频 低频为语音 高频为数字信号,也就是没有对调制数字信号;
而且信号都是用有线传的,对讲机是用无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