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对讲常见故障

楼主:
楼宇对讲常见故障

1.0不能开锁

1.所有用户均不能开锁

可能原因:a.查门口机至电源,门口机至电锁接线是否接好;

查开锁线路是否接好(至电控锁的开锁线是2芯线,建议使用0.5平方毫米的护套线,对于开锁线的标注各厂家略有不同,没有统一标准);

b.查门襟接线是否正确,门襟是否正常工作;

处理方法:a.按接线图正确接好传输线,(并可现场)使用密码开锁方式开锁测试,若能打开电锁,证明门口机至电锁通道(没问题)。

b.可正常工作,用万用表50V直流档量门禁输出端,刷卡开锁看有没6~12V电压输出,若没有,门禁坏,返公司维修;

(备注:A、防震接线:多数楼宇对讲采用接线柱或螺丝压接线,防震也是一个关键,部份工程商将对讲主机装于活动的门上,经常随门的开与

关而发生震动,这类的问题一般出现在因震动而发生的接触不良;其次是因线路没有处理好,在开与关门时,线路被夹断;不管将对讲主机装

于何处,防震及接线一定要处理好,本人建议将对讲主机装于固定死的门上或墙面;

B、开锁线方式:多数楼宇对讲的开锁线(至电控锁线)是从对讲主机接到电控锁上的,这类的接线方式好处多,牢固并可防破坏、开锁信号稳

定;但也有部份楼宇对讲的开锁线是另一种接线,即从对讲主机处接三芯线到系统电源上,再从电源上接两芯线至电控锁上,而一般的楼宇对

讲电源都不可能装于门上(多数暗装于门附近的墙面等处),这类的开锁问题就可能出现在三个方面:对讲主机、电源、开锁线路(现在的电

控锁质量较稳定,很少有问题的,所于图略不计),依据本人的经验,又主要集中在电源与开锁线上面,遇这类接线,请首先检查这段开锁线

路,其次考虑更换电源测试,最后才考虑对讲主机,而且这类的接线不善于破坏;)

2.部分用户不能开锁

可能原因:查开锁线有无接错或接触不良及分机本身是否正常;

处理方法:用替换方式换一台好机看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检查接线是否接错.

(备注:部份用户开不了锁,一般问题主要出现在三个方面:线路、室内分机、楼层平台;首先应检查该台不能开锁的分机,看是否有接线不

良的现像(以前能用,不可能接错的,只会出现接触不良)用万能表可搞定;其次考虑该本室内分机质量故障,更换相同型号的室内分机测试

(小注:分机自带解码的,需重新编地址码),在本单元其它用户处借一台室内分机即可搞定测试;最后考虑楼层平台故障,同样采用相同型

号的楼层平台测试(小注:多数楼层平台有地址码,需重新编码);)

(备注:没有楼层平台的楼宇对讲系统,一般不可能出现部份用户不能开锁!一旦出现,都是全部用户不能开锁使用等严重情况,解决方法:

断开所有接线,然后按对讲工程接线图,从新一户户接入楼宇对讲系统,重新调试方可解决;如偶尔有部份用户不能使用,一般都是室内分机

故障,请更换室内分机或拿回公司维修即可;)

1.2通话问题[仅对数码可视/非可视对讲系统]

1.全部用户分机不能对讲

可能原因:a.(不带解码器对讲系统)查门口主机至用户分机音频线之间是否接错及接好;

b.(带解码器对讲系统)查门口主机至解码器及解码器至用户分机音频线(解码器也归类于楼层平台)是否接错及接好;

c.查门口主机及用户分机是否是好的;

d.若门口主机及用户分机中间有接口,查线路接口是否有断路或短路状况;

处理方法:按接线图正确接好传输线.

2.某个用户分机不能对讲

可能原因:a.(不带解码器对讲系统)查搂层接口线路至用户分机音频线是否接错或接好;

b.(带解码器对讲系统)1.解码器输出端口至用户分机音频线是否接错;

2.解码器至用户分机的解码通道是否烧坏;

处理方法:按接线图正确接好传输线.解码器烧坏则换解码器。

(备注总结:如果是新装、调试楼宇对讲系统,首先的方法是按工程接线图接线各设备连线,并编好各设备的地址码,其次是再检测一次各接

线是否正确,最后再通电测试,在测试中常用的检测方法是:检测接线是否正确,牢固否、检测地址码是否正确、检查相关设备是否存在质量

故障;

如果是维修、更换楼宇对讲系统,首先应考虑线路故障,检查是否接触良好,有无断线(一般不可能出现接错),有无断短路情况,使用万能

表即OK;其次才考虑设备故障,采用更换相同型号、功能的设备替换测试;)

3.对讲有电流声

可能原因:a.查系统是否有干扰源,音频线是否接好;

b.查对讲主机与分机是否有故障

处理方法:a.正确接线,或更换一台电源试试.(最好是根据供货商工程技术师的指导操作!除了检查外界的干扰,还可以考虑适当调整相关音

量等方法)

b.现场不能直接处理的带回公司维修.

4.呼叫无振铃声,但有视频图象,可对讲

可能原因:查门口机至分机线路是否接好,及分机本身是否正常,听筒是否挂好;

处理方法:更换一台好的分机看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5.输入某住户楼层号、房号后,主机有回铃声,但相应分机不响铃可视分机无光栅无图像

可能原因:a.解码器楼层号未编好,解码器上各端子与相应的房号不对应;

b.可视分机房号未编好;

处理方法:按说明书编好解码器楼层号,并区分好解码器上各端子所代表的房号;将连接线正确插上.

(备注:也应考虑输入错误号码!)

6.单户可呼叫对讲,但无视频

可能原因:查视频分配器相应的视频通道是否有视频信号输出,视频线是否接好或接错

处理方法:按接线图正确接好传输线。

(备注:首先检测室内机的视频线,再检测电源,最后考虑室内分机质量)

1.3整个系统不工作

可能原因:查电源两指示灯是否亮;连接到主机或视频分配器上的电源是否接错,或是否有短路情况;
处理方法:电源两灯不亮是未通电,正确接好电源线;或接在220输入线上的保险管烧坏,需更换.

(备注:1.有楼层平台的楼宇对讲系统:首先检测对讲主机是否正常(检查对讲主机质量及周围的接线),其次检测各电源是否正常(检查电

源质量及周围接线);最后检测各楼层平台是否正常(检查楼层平台质量及周围接线);

2.没有楼层平台的楼宇对讲系统:首先检测对讲主机是否正常(检查对讲主机质量及周围的接线),其次检测各电源是否正常(检查电源质量

及周围接线);最后检测各室内分机是否正常(检查室内分机质量及周围接线),因为这类系统室内分机的质量严重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
华美家品牌楼宇对讲机
非可视系统,可视系统,联网系统,安保系统,别墅系统,信息发布系统等六大系统产品生产为主,产品具有呼叫、对讲、通话、、显示、监

视、报警、刷卡、防区、信息发布、自动等功能,产品安装简单,系统稳定,布线快捷,维护方便等特点,很好的实现了小区先进管理的方便

性,安全性和统一性。
天易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华美家楼宇对讲事业部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西路永丰大厦瑞丰楼
联系人: 冯冠  手机:18929941607  联系QQ:1252428684
联系电话: 0757-86785633  400 666 8048 传 真: 86-0757-82785633
Email:1252428684@qq.com  公司网址: Http://www.hmeca.com

楼宇对讲分机

楼宇对讲分机

楼宇对讲主机

楼宇对讲主机

楼宇对讲分机

楼宇对讲分机

楼宇对讲主机

楼宇对讲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