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楼主:
我不接lm324的时候接个电阻电路能稳压到5.1V,但是接上lm324以后电压输出就掉到3.5V左右了,何解?

网友:
因为LM324的电源只有5.1V,这时运放的最高输出只能保证到(V+) - 1.5V,差不多就是3.5V。

网友:
可能是我的描述有误,我的意思是电源的输出就只有3.5V左右了,也就是稳压管后的输出3.5V,LM324的电源为3.5V

网友:
3.5V估计是个脉动直流,用示波器能看到峰值为5V的波形。

你把R2移到C2后面试试,应该有明显的改善。(注意C2的耐压要取20V以上的。)

网友:
谢谢仙猫,原因发现了,我后来直接用稳压电源接LM324发现有80mA,量了一下LM324的VCC和VEE,发现是短路了,是LM324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