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起点学习STM32F107开发( 教程 + 资料下载)

楼主:
STM32是ST公司推出的基于ARM公司的Cotex-M3内核的单片机,该单片机具有较大的存储空间、高速的内核以及种类齐全的外设。您的行业不管是消费电子,还是工业控制,STM32都是您明智的选择。

为了让大家的学习更加快捷、更有效率,飞嵌电子将推出系列教程,帮助大家的学习。教程包括视频、WORD格式学习心得以及相应的例程。教程将在EEWORD的该版块发布,敬请关注!

教程链接在2楼,也可点击查看本人(飞嵌电子)的所有文章!!!

本次活动使用我们飞嵌电子开发的蓝精灵107开发板,该开发板已经在论坛中组织团购。

  另外,飞嵌电子还开通了技术交流群:107713711。欢迎加入共同交流学习,申请加入时注明EEWORLD哦!

网友:
教程的内容如下:

1、STM32F107简介

2、STM32固件库介绍及使用MDK创建工程

     视频: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908-1-2.html

3、使用JLINK调试和下载程序

4、时钟配置(视频教程)

5、GPIO

6、Systick

7、1.8寸TFT

8、RTC

9、DMA

10、定时器

11、PWM驱动步进电机

12、ADC

13、DAC

14、CAN

15、串口(USART)

16、I2C和E2PROM

17、SPI和SD

18、以太网

19、USB

20、uCOS

    变成蓝色的部分表示相应的教程已经推出,点击即可进入相应的学习贴学习,下载资料和例程。

网友:
本次活动使用我们飞嵌电子开发的蓝精灵107开发板,该开发板主要资源如下:
5V或USB供电
BOOT模式可选择
64K E2PROM(I2C接口)
全部80个GPIO引出,方便用户扩展
网络接口
USB接口
USART接口(RS232电平和TTL)
SPI接口
CAN接口
SD卡接口
5路ADC输入接口
2路DAC输出接口
TFT1.8接口
复位、Wakeup, Tamper和用户按键
4个LED
RTC,带电池座

网友: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飞嵌电子提供了很多例程和资料,例程包括:
* ADC-DMA
  ADC1采集电位器电压,使用DMA方式传送数据。
* CAN loopback
  CAN自回路测试程序
* DAC
  DAC两路输出分别输出电源电压(VCC)的25%和50%
* EXTI
  按下KEY2,LED1由亮变灭,再次按下按下KEY2,LED1由灭变亮,如此反复。
* GPIO
  流水灯
* I2C
  通过I2C总线访问24C64, 在同一地址写入和读出数据两次,如果写入和读出的数据一致,点亮相应的LED(LED1和LED2)。
* I2C-LCD
  通过I2C总线访问24C64, 将存在24C64中的图片数据读出,在LCD上显示。由于24C64只有8K的存储空间,所以显示的图片为54*54。
* RTC
  实现一个实时时钟,开发板掉电和复位后时钟能够自动恢复。
* SPI + SD
  通过SPI读取存储在SD中的图片文件,并显示在LCD上。注意,此程序运行后,SD卡中的文件系统就会丢失。
* UART
  开发板和PC进行通信。PC机向开发板发送以'\r''\n'结尾的字符串,开发板将返回相同的字符串。
* SysTick
  用SysTick实现1s的延时,从而使LED1以2s为周期闪烁。
* TIM + PWM
  利用TIM1产生7路PWM。PWM的频率为:17.57 KHz
  四个通道的占空比分别位:
    Chanel1:50%
        Chanel2:37.5%
        Chanel3:25%
        Chanel4:12.5%
        Chanel[1-3],分别输出2路PWM,Chanel4输出1路PWM
* USB + SD卡
  通过USB发送和接收存储在SD卡中的数据。
* LwIP
        实现开发板和PC机之间的网络通信。
        可以通过浏览器观察ADC采样、控制LED。
        通过tftp协议上传存储在SD卡中的文件,下载文件到SD卡中。
        PC机通过ping命令查看开发板和PC的网络链接状态
        通过telnet协议实现简单的命令控制

网友:
提供的资料有:
        * LwIP
           LwIP的基本资料和源代码。另外,还有LwIP在STM32F107上的移植示例和演示说明。
        * ucOS
           ucOS资料和官方移植程序,以及笔者根据官方例子改写的在本开发板上的例子。
        * tft1.8
           本开发板使用的1.8寸TFT屏的资料、51演示程序以及例程中用到的图片。
        * 资料
           STM32的用户手册、固件库手册和数据手册,以及相应的中文版手册。另外还有其他资料。
        * 开发工具
          附送的开发工具及其使用说明,另外还有图片取模(Iamge2Lcd)、WinHex等软件。
        * 固件库
          飞嵌电子 AQUA小组根据开发板对官方的固件库修改后的专用固件库以及官方固件库V3.3。
        * 其他例程
          网上下载的例程。
        * 文件系统
          efsl文件系统手册和源代码,以及efsl文件系统示例程序所需的SD内容。

网友:
另外,飞嵌电子还将开放该电路板的所有电路图,包括原理图、PCB以及相应的库。开放的电路图包括:
        蓝精灵107学习板原理图
        蓝精灵107学习板原理图库
        蓝精灵107学习板PCB
        蓝精灵107学习板PCB库
        蓝精灵103学习板原理图
        蓝精灵103学习板原理图库
        蓝精灵103学习板PCB
        蓝精灵103学习板PCB库
        JLINK V8 原理图
        JLINK V8 固件
        JLINK V8 使用说明
        TFT1.8 原理图
        TFT1.8 原理图库
        TFT1.8 PCB
        TFT1.8 PCB库

网友:
其他内容不断更新中……

网友:
好,跟楼主好好学STM32F107

网友:
跟在后面,多学点东西!!!!!!!!

网友:
上传资料 在1楼

网友:
例子太少了,人气不太旺

网友:
再加一个I2S的使用资料就比较全面了

网友:
没有板子,但是还是想学习的

网友:
楼主应多上点程序,这样人气才旺

网友:
既然是从0开始的教材 一定要支持,希望真的能浅入深出

网友:
买个开发板来玩玩。。

网友:
好好学STM32F107 ,谢谢LZ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那么好的东西 谢谢

网友:
太好了的东西啊,跟楼主一起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不知道这里是否有得学107读u盘资料的程式码?

网友:
又来看了,流连忘返啊,嘿嘿嘿~

网友:
;P GOOD,楼主太无私 了

网友:
如何购买蓝精灵STM32F107?价格如何  ? 联系:8786629@163.com

网友:
STM32F103的很多,STM32F107很少,这个要顶!

网友:
有个问题要问问的,DP83848C的20和21脚不是保留引脚么?应该可以不接吧?但为什么接了上啦?看了官方的应用笔记中都没这点,请教?

网友:
不错 占座 过阵子准备学习

网友:
很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