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和sram 地址数据线复用

楼主:
当硬件设计上 flash 和 sram 地址数据线时,sopc的建立需要一个三态桥,然后再把加入的CFI 和 SRAM controller 分别挂在该三态桥上。
  然后双击三态桥,address 勾上,设置成复用。

一点常用的技巧共享给大家!

网友:
呵呵~
不是内行人,不知道说什么咧。。。。。

网友:
 flash 有用三态桥,但是sram没有用三态桥,请问您说的三态桥在sopc上的完整名字叫什么?我正想请教 flash和sram 地址数据线复用的问题,非常感谢您答复。

网友:
看不懂。三态桥说的是高低电平+高阻吧?

btw,请教sram有没有块读写操作?有大量数据需要读写,能否加快效率。

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