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PLC干扰问题解决
eeleader
eeleader

网友A(2010-06-23):
PLC干扰问题解决
故障现象是由PLC控制的生产线或设备常常莫明其妙地停机了,查了许多地方都没能彻底解决。后经认真思考分析,认为是急停信号的问题:因为一般的急停按钮硬件连线是用的常闭点,程序中用的是常开点,所以对电源的稳定性要求高,所以试着将按钮接常开,程序中改成常闭。经长时间观察,再没出现过莫明其妙停机的现象,问题也就顺利地解决了。
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