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8556死机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用ADS8556,虽然它采样很准确,但存在死机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跪求各位大侠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请教您有关ADS8556 的应用

您好现在在用ADS8556做一个中频信号的AD转换,能不能麻烦您给发一些有关ADS8556 的应用电路及其源代码。我是用FPGA和单片机两种方法搞的,不知道您是用什么读取的AD转换的结果?谢谢!

网友:
求助

我也在用fpga,ads8556,然后ad不能正常工作啊,求代码,多谢多谢

网友:
请问你们ADS8556死机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里的芯片也会偶发性死机

网友:
我之前50K采样率也发生过死机问题,没有busy信号,后来采样率降成40K就不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