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776517116284743746952eb3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买到这样的板子?

购买的话,直接联系古道热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啊,买块板子放到有源音箱里,不要用那么多电线了。还真是方便的很,不如古道热肠MP3统计下,搞个团购什么的。:P

原来是个“喜新厌旧”的家伙,哎,可怜的MP5

不过团购是个好主意

网友:
俺需要这个MP3模块

我的师兄毕设做的是PDA,上面有一个MP3模块,对MP3模块期待很久了,俺的7月份的一个比赛项目需要用到MP3模块,我报的项目是模拟汽车电子系统,用MP3模块模拟汽车的功放,还搭载了MMA7455,测器汽车倾角,7455还没买,还有一个加速传感器, 正好这里有一个MP3模块,当然很希望楼主送给我了, 呵呵,还可以深入学习一下文件系统,接下来还要做MMA7455,这两个都够忙了!!!不过,有比我更需要的我就让给人家吧!!!

网友:
不贵的话我可以考虑买你的模块

太贵俺就DIY一个了

网友C:
我的mp3是2004年冬天买的,那时候mp3少,进口的iriver这样的贵,动辄2k,3k的,我当时就选了个国产的onda,据说当时是和meizu一家的,后来分家了,这款mp3当时算是主流了,因为怕不够用,选了个大容量的,512m现在看看简直是太小了,给我一个教训就是,以后不那么早凑热闹,花了大头钱,当时是950元,现在看,死的心都有了。不过性能还算不错sigmtal3520的处理器,运行也算正常,现在还在用。帮我过来4j,6j,功不可没。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哇塞,果然高配置呢,我的纽曼还是256M的呢~~~~~~~~

网友E:
我也说说我的mp3吧,我的MP3是大二是买的,爱国者的月光宝盒,128M,450元吧,非常漂亮,我也非常爱惜,一直跟随我4年吧,还是非常好,在出来找工作的时候,不幸掉在网吧。遗憾啊,现在还想它。。。为了我的工作,它献出了它宝贵的生命:(

网友F:
哈哈,SOSO的MP3式样和我的一样啊,当时是老婆送我的,不过我的只有256M哦
淘宝:http://feixue008.taobao.com
论坛:http://dianzhen.5d6d.com/bbs.php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不是喜新厌旧,夏天衣服兜少,弄个MP5拿着确实不便,SOSO姐还不知道北京的交通,还有小偷啊,宁可撂家当摆设,也不便宜小偷!

网友G:
哈哈哈,俺的那个1.0的算是做成功了,过些日子发个照片秀秀,一直没拍照呢,最近是太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mp3是2004年冬天买的,那时候mp3少,进口的iriver这样的贵,动辄2k,3k的,我当时就选了个国产的onda,据说当时是和meizu一家的,后来分家了,这款mp3当时算是主流了,因为怕不够用,选了个大容量的,512m现在看 ...

着实有钱人,要知道04年我觉得U盘还是新鲜物呢,你已经拥有了会发音的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哇塞,果然高配置呢,我的纽曼还是256M的呢~~~~~~~~

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老的啦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说说我的mp3吧,我的MP3是大二是买的,爱国者的月光宝盒,128M,450元吧,非常漂亮,我也非常爱惜,一直跟随我4年吧,还是非常好,在出来找工作的时候,不幸掉在网吧。遗憾啊,现在还想它。。。为了我的工作,它 ...

同情一下下 这个可怜的MP3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SOSO的MP3式样和我的一样啊,当时是老婆送我的,不过我的只有256M哦

嘿嘿 找到同盟军了 :)这是MP3的典型传情案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喜新厌旧,夏天衣服兜少,弄个MP5拿着确实不便,SOSO姐还不知道北京的交通,还有小偷啊,宁可撂家当摆设,也不便宜小偷!

确实 以前学校门口的331 出了名的小偷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俺的那个1.0的算是做成功了,过些日子发个照片秀秀,一直没拍照呢,最近是太忙了。

期待着哦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时就是花一样钱,办两件事儿,1来当优盘,2来听歌

网友: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用51单片机设计一个MP3,存储器用的是U盘,音频解码芯片是vs1003,刚刚看到这个帖子,我也来发发我的调试心得。

网友:
基于U盘的MP3调试历程(一)

基于U盘的MP3调试历程(一)
一、最小系统调试
        今天是收到MP3 PCB的第三天,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下我的调试过程,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在这里我也向各位支持活动的朋友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收到板子的那天,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调试了。
1、        我习惯性的测试pcb的电源和地,没有短路。测试电源和地是否联通是我焊接前的准备工作,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虽然pcb厂家在它的每块成品pcb都会进行飞针测试,以保证每块板子的质量,但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了小小失误。电源和地的短路会对焊接在pcb上的芯片造成毁灭性的损坏。
2、        焊接最小系统,要保障整个系统工作,首先得保障最小系统工作。我第一步焊接的是最小系统。第一次焊接好的时候,再次检查电源和地,发现没有短路。上电后发现无法下载程序。再次检查最小系统,发现时串口接触不好,补焊后最小系统工作正常。成功的第一步

3、        在qq群里有很多朋友问到,在stc下载软件里没有找到对应的单片机stc12C5A32S2,在这里我给大家标示出来,以供参考。如果还是没有找到,可能是下载软件版本较老,请下载最新版本的stc下载软件

二、芯片焊接:
        说明:因为这次的MP3只是第一次制版,不可避免出现一些小小的错误,所以我建议大家焊完一个模块,调试一个模块,这样的话出现错误也比较好检查。如果一次性把板子都焊完了,板子不工作的话,检查的难度可是相当的大哦。
1、检查pcb
        本次论坛的pcb,先后发现几块都出现了质量上的问题,主要是焊盘与地短路。经过我个人验证,主要是pcb的过孔与电源地短路,所以请大家在焊接前一定要先检查各个焊盘是否和电源地短路了。当然,此次PCB的质量问题与我的pcb设计有一定的关系,pcb铺铜时,设置的引脚间隙太小。
2、        芯片焊接顺序
当最小系统焊完后,建议先焊接ch375。记得焊完ch375之后再焊接单片机P0口的两个上拉排阻。如果先把排阻焊上去后,焊ch375就不好焊了。
3、        CH375焊接
先把ch375焊上去(至于焊贴片芯片的技术性问题我就不再多讲了,论坛有很多焊贴片芯片的计数帖子)。再次用万用表检测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与ch375相连的IO口相互之间短路。我第一反应是出现了问题。仅凭目测,我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我反复的补焊,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4、
电路走线清晰明了,芯片也都是新的,单片机还可以下载程序的。我拿另外一块空的PCB检查,新PCB对应的那几个引脚都不短路。我相信芯片不可能出问题,我把问题转向那两个排阻,一次反映,拆下来再说。
5、
电阻是被查下来了,经检查,电阻都没有问题,P0的P1.1、P1.3、P1.6还是相互间短路的。这次我又一次怀疑ch375的焊接了,在我的设计中,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ch375的八个数据口的过孔是并排在一起的,很容易短路。无奈之下,只有把CH375芯片拆下来。
CH375引脚虽然不多,拆的时候还是遇上了一点小麻烦的,我首先在两排引脚上加上一层锡,让引脚连成两排,在两边一次加热,用镊子小心的取芯片。也不知道是焊锡丝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焊盘与芯片贴的特别结实,慢慢加热都没有松动的迹象,是在没有办法,两个烙铁一起加热才把芯片取下来。
6、发现pcb的io口与电源短路
        375芯片取下来了,P0口的几个引脚间还是相互之间短路的。这次真的让我困惑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虽然上次和朋友一起弄cpld的时候,一个时钟引脚和VCC短路了,后来发现芯片没有坏,坏的只是一个cpld引脚)。这一次的芯片也是全新的。不可能出问题,我都有去单片机芯片的冲动了。我打算不用这块PCB了,那另外一块调试,同学也劝我换一块板子来调试。
7、发现问题
        我拿出新的板子,测试它的电源和地,万用表滴的响一声,电源和地短路。我发现pcb质量问题了,我再次检查前一块pcb,发现那些相互间短路的引脚,原来都是和地短路了。
8、
        既然pcb质量出现问题了,只能慢慢检查了,慢慢观察走线。找出错误。
        我的板子的短路大部分出现在ch375与液晶接口的那一部分线路上,我把375与液晶的连线短路的都切断。在排阻的焊盘上也找出一个与地短路的焊盘,慢慢用小刀刻的。焊好的pcb间下图:
9、 目前为止,我发现耳机插孔还有一处端接,下午接着检查,
        今天的调试经验到此结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
基于U盘的MP3调试历程(三)

        说到制作MP3,主要归根于三点:
1、读写FAT文件系统,让单片机能识别存储在U盘中的MP3文件
2、CH375读写,通过文件系统管理芯片来读写U盘数据,把USB串行数据用并行的方式传送到单片机。
3、音频解码,单片机把从U盘中读到的数据传送给VS1003进行解码输出。
三点相比较,我觉得最难的还是FAT32的文件系统。在这方面,我觉得正南做的挺不错的,在网上有很多关于ZNFAT的资料。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vs1003解码过程,这是最直接的方法让我们的MP3唱起歌来,下面我来喝大家分享下VS1003的音频解码过程。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一、        vs1003音频解码
1、        vs1003初始化:
1)、硬件复位:
XRESET外部复位有效时间:2*XTAL(晶振频率
XRESET外部复位无效到软件就续:(16600—50000)*XTAL
2)、寄存器设置:
软件复位、重低音设置、时钟设置、音量设置
3)、VS_XDCS = 0
vs1003中写入四个0,启动vs1003
VS_XDCS = 1当最后一位被移入且最后的时钟已发送,必须将XCS拉高以完成写操作。
2、        SPI读写数据
用IO口模拟SPI时序
3、        VS1003写寄存器
1)        VS_DREQ = 1,设置vs1003进行数据请求;
2)        单片机检测VS_DREQ引脚,知道VS_DREQ=1,表示vs1003内部数据接收准备好;
3)        VS_XCS片选使能使能
4)        写数据操作码(写0x02)
5)        写寄存器地址
6)        写操作码(先写高字节,后写低字节)
7)        当最后一位被移入且最后的时钟已发送,必须将XCS拉高以完成写操作
4、        VS1003写寄存器
1)        VS_DREQ = 1,设置vs1003进行数据请求;
2)        单片机检测VS_DREQ引脚,知道VS_DREQ=1,表示vs1003内部数据接收准备好;
3)        VS_XCS片选使能使能
4)        写数据操作码(读0x03)
5)        写寄存器地址
6)        读寄存器数据(先读高字节,后读低字节)
7)        当最后一位被移入且最后的时钟已发送,必须将XCS拉高以完成读操作

二、        VS1003测试
第一次使用vs1003,常常会出现很多莫名的错误,下面我们来给大家罗列协议大家使用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申明,这里面有些事自己的一些感悟,还有很多从网上搜集来的。
1、        测试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2、        测试电源电压是否正常,vs1003的IO口电压时3—3.6V,超过3.6v可能会对芯片造成一定损坏,好像论坛的洪杰调试过程中遇到了相关问题;
3、        用万用表测各个引脚是否连接正常,vs1003有48引脚,引脚较密集,初学者焊接时需要小心;我在第一次测试vs1003的时候,就是因为引脚虚焊,没有焊好,忙乎了大半天。
4、        焊接方法:初次焊贴片元件的朋友,可以遵循以下步骤:
1)如果有焊宝(助焊剂)的朋友,建议在焊接前在焊盘上涂一小层助焊剂,第一可以消除氧化层,第二在芯片对准后,助焊剂对芯片有点粘性,芯片不会乱动;第三,焊接的手可以增强焊锡丝的流动性,比较容易焊接;
2)对准,对准后用镊子固定芯片,然后用烙铁点上一点焊锡加在芯片的对角,固定芯片
3)芯片固定后再检查引脚与焊盘是否意义对应;
4)焊接,可以一个个引脚焊,也可以拖焊,拖焊的时候最好准备点铜丝用来吸焊锡;论坛有相关的帖子专门讲述怎样拖焊的;
5)用酒精洗洗板子,这样看起来美观些,如果焊接技术较好不洗也没有关系的,呵呵
我的板子就没有洗,看起来还不错;
6)检查焊接质量,直到合格为止;
5、        模拟供电是否正常,vs1003的模拟供电在3.3v左右,然后测RCAP引脚电压,1.3v左右时比较正常的,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左右,表示芯片未工作。
6、        检查寄存器数据是否正常写入,给音量控制寄存器写入最大和最小值,正常情况下耳机能提昂大哦滴滴的声音,步骤如下
1)        XCS拉低
2)        设置寄存器11位0x0000,设置音量为最高
3)        XCS拉高
4)        等待500ms左右,这个时间控制在0.5s—1m之间,太大太小都可能无法听到
5)        XCS拉低
6)        设置寄存器11位0xffff,设置音量为最低
7)        等待500ms左右,这个时间控制在0.5s—1m之间,太大太小都可能无法听到
8)        XCS拉高
9)        循环
7、        由于本次论坛在购买元器件的时候没有提供耳机插孔,我们可以用铜丝把引脚引出来,绕到耳机的插头上,耳机插头的最尖端接地,中间端接右声道,最靠近耳机线的那个端口接左声道。
今天就写到这里,我附上vs1003测试源程序,本程序正常工作的时候将读取固化在源程序里面的音乐播放出来,vs1003工作正常时,我们能从耳机中听到《月亮之上》,虽然只是短的几句,但是这段音乐绝对是“高音准,低音纯,总之就是一句话,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