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害气体环境中的使用

楼主:
本人 DIY各类数字湿度传感器在有害气体环境中的使用,其使用和寿命如何,对sh21的性能还无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否详细说说方案?

网友:

现在的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及空间湿度检测、传感器技术已相当成熟。由于湿度传感器不能密封,必须与空气接触才能检测 ,而且要便于下入粮堆各部位并反复使用不易损坏,经过对湿度传感器件的筛选,以及对湿度传感技术的改进应用,在粮堆检测多年实验探索的基础上,结合集成数字温湿度传感器的特点,开发成检测电缆形式的产品下入粮堆检测温湿度,它可以解决以往粮堆各部位温度湿度检测中存在的一致性、稳定性、准确性、耐用性、性价比等关键性问题,由于集成数字温湿度传感器采用两线制并行数字接口标准,连线简单,完全可在现有的计算机粮情检测分析控制系统的基础上增设完善,根据使用需求,采用由不同型号电缆和集成数字温湿度传感器结合为一体,在电缆上设置一个或多个传感器保护外壳的技术,传感器保护外壳极好的保护了集成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并直接与周围气体连通,传感器保护外壳和电缆本身特性对传感器影响甚小,传感器通过保护外壳传递能快速准确的感知周围或空间环境状况,配备专用的电缆下线器,便于将集成数字温湿度传感器结合为一体的不同型号电缆下入粮堆内部,保证电缆和传感器的安全使用,与现有的计算机粮情检测系统形成网络检测,结合粮堆测量要求,按层次布点,全面准确、快速敏捷等布设特点,电缆的整体性能同时检测粮堆温度、湿度、分析粮食水分及粮堆气流等状态,

网友:

有报道采用金属插杆内设置温度湿度传感器检测粮堆温湿度状况,使用中不便和不易实施,费用大量金属插杆,金属插杆本身及线路的上下连接不易操作,金属插杆本身传导特性上下连通以及对内部温度湿度等传感器颇有影响,不能真实检测该处湿度数据,直接影响检测的准确性,因此并不是采用金属插杆内设置温度湿度传感器就可准确检测粮堆温度湿度,相关技术也还未见成熟应用的报道

网友:
现有的计算机粮情检测分析系统,由于技术原因目前只能检测粮堆温度和仓内空间湿度,一些其它工作(查虫、查霉、化验粮食水分等)则需要仓库管理人员进仓扦样检查,水分和湿度是影响粮质变化、虫害、微生物生存敏感的基本因素,所以必须时刻精细的掌握粮堆内各部位和粮面、四周温度、湿度及分析粮食水分变化,以此分析储粮品质、调控合适的粮堆现状。粮堆温度湿度检测分析技术将是现代粮食绿色保质保鲜安全储藏应用的核心装备之一,粮堆温湿度检测技术的应用将使储粮检测分析管理工作更进一步精细化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eeTutorial/nxp_sensor_20100613.php 这里有这个器件的详细数据,先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