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变压器初级那块怎么算,是用阻抗还是用直流铜阻?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现在不确定变压器的初级那块怎么算,是用阻抗还是用直流铜阻?

网友:
那个电路你没给电源电压 然后是分压 基极电压出来了

网友:
有的,电源电压是6v

网友:
偏置是用直流铜阻

交流放大是用阻抗

网友:
袁工,说的计算静态工作点的时候用直流铜阻吗

网友:
确定静态工作点时,计算R8跟R4的方法是什么?
是否根据负载电阻算出ic根据三级管的放大倍数算ib,再计算R8跟r4?

网友:
假定三极管放大倍数无穷大,这个电路交流放大了20倍。 假定发射结管压降0.7V,5欧姆电阻上压降为6/(1500+250)*250-0.7 这个电路比较重要的参数是Ic,Ib可以忽略。

网友:
这是正算,
我想知道反过来的情况,放大电路以哪个参数为突破口去设计分压偏置电阻以及rc或re的值 ic也就是上电路的输出功率有多大了吧

网友:
差不多,假如该电路出于甲类的话,
输出最大功率为Ic*Ic*200/2

网友:
对 变压器次级阻抗反算到初级  最近再看放大电路的资料
现在我的理解设计放大电路的突破口就是先确定ic的值(通过负载估算),通过ic以及输出vo参数确定RC或者Re,
再根据选好的管子确定ib的值,确定好ib后估算流过分压偏置电阻的电流,再计算分压偏置电阻的值跟功率。不知道这么理解对否

网友:
假如设计放大倍数远小于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可以忽略Ib。

最好还是参考教科书的方法。

网友:
教科书一般是给你各电阻参数了,让你去计算静态工作点,
我现在遇到的是怎么去先设置好那些电阻的参数值
呵呵,可能我学的呆了,不会融会贯通,还得继续看

网友:
一样的呀。
相当于欧姆定律里的知道U、I求R,反过来知道I、R求U.
多算几遍就熟了。

网友:
好的,其实突破口就在于ic吧

网友:
不是,应该是你要设计的放大倍数。

网友:
不是输出功率吗 根据放大倍数先选管子?

网友:
不是,应该是你要设计的放大倍数。
输出功率可以间接算出。
根据放大倍数先选管子?
不是,根据放大倍数是选择反馈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