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类好书推荐(不是经典我不推荐)

楼主:
       有很多初学者总是叫我推荐一下书给他们,每次我都要去网络上找半天的图片和资料给他们。很是费劲,而且个人能力有限总是不全,希望广大网友一起来,把你认为好是书推荐出来大家一起学习!

分类如下:

1.  C语言

2.  VC或VB

3.  单片机

4. 模拟电路

5. 数字电路

6. CPLD/FPGA

本来想上传一下PDF文档的电子书,但是论坛限制了大小不好传,需要电子书的网友可以在网络上下载,很容易找到。不断添加。。。

网友:
8051单片机课程设计实训教材 (平装)

一般很好的说,有大量的实例,价格不贵,51入门好书籍,好像在哪个书店看到过有C的版本,这边是汇编的。

内容简介

       8051是当前市场上相当流行的单片机,本书以基本的8051软硬件设计为基础、并结合一些特殊的硬件应用接口,介绍如何进行8051的课程设计。本书共16章,前两章为初学者准备好8051课程设计软硬件开发工具的相关知识,并介绍8051基本软硬件设计,第3章至第16章介绍以下专题实验;定时闹铃LCD、音乐倒数定时器、密码锁控制、可存储电子琴、8051八音盒、红外线遥控器研究、8051伺服机及伺服车研究、红外线遥控伺服车、无线电家电遥控、8051声控设计等。
本书适合于高职及大专院校电子、电机、自动控制等专业的学生作为学习单片机、微电脑、接口技术及课程设计的参考教材。

网友:
C Primer Plus<第5版>中文版 (平装)

内容简介

《C Primer Plus<第5版>》(中文版)共17章。第1、2章学习C语言编程所需的预备知识。第3到15章介绍了C语言的相关知识,包括数据类型、格式化输入输出、运算符、表达式、流程控制语句、函数、数组和指针、字符串操作、内存管理、位操作等等,知识内容都针对C99标准;另外,第10章强化了对指针的讨论,第12章引入了动态内存分配的概念,这些内容更加适合读者的需求。第16章和第17章讨论了C预处理器和C库函数、高级数据表示(数据结构)方面的内容。附录给出了各章后面复习题、编程练习的答案和丰富的C编程参考资料。

一本非常经典的C语音数据,网络上很多人评价比谭版好很多,C语言圣经,一本在手,别的书就不用了。

网友:
《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下)》

内容简介

《晶体管电路设计》(上)是“实用电子电路设计丛书”之一,共分上下二册。《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作为上册主要内容有晶体管工作原理,放大电路的性能、设计与应用,射极跟随器的性能与应用电路,小型功率放大电路的设计与应用,功率放大器的设计与制作,共基极电路的性能、设计与应用,视频选择器的设计与制作,共射-共基电路的设计,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设计,直流稳定电源的设计与制作,差动放大电路的设计,运算放大电路的设计与制作,下册则共分15章,主要介绍FET、功率MOS、开关电源电路等。《晶体管电路设计》(上)面向实际需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大量具体的实验,通俗易懂地介绍晶体管电路设计的基础知识。

《晶体管电路设计(下)》作为下册主要介绍晶体管/FET电路设计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内容包括FET放大电路、源极跟随器电路、功率放大器、电压/电流反馈放大电路、晶体管/FET开关电路、模拟开关电路、开关电源、振荡电路等。上册则主要介绍放大电路的工作、增强输出的电路、功率放大器的设计与制作、拓宽频率特性等。《晶体管电路设计(下)》面向实际需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大量具体的实验,抓住晶体管、FET的工作图像,以达到灵活运用这些器件设计应用电路的目的。

       一般非常经典的模拟电子书籍,非常详细的讲解了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应用,图纸清楚,没个地方的电压都非常清楚的标识出来,小日本的教程,编写的非常仔细。网络上有电子版。

网友:
学51的书

零基础学单片机也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上的推荐,我把资料整理如下,不知道是不是这本:

零基础学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

内容简介

《零基础学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讲解了C51语言的方方面面。奉书知识点覆盖全面、结构安排紧凑、讲解详细、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实例丰富,内容包括51系列单片机开发环境和流程、程序设计基础以及编程指南,并给出了一些常用的典型案例。全书分为四篇,共20章,全面详细地讲述了单片机的程序设计基础、编程指南及应用案例。首先介绍了51系列单片机的基本结构以及单片机的开发概述,接着介绍了单片机程序设计的C51语言,然后结合单片机的硬件资源讲解了如何应用C51语言进行编程操作,最后讲解在各个领域中常用到的一些典型案例,并供读者在学习和工作中参考,同时对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单片机C51语言是目前最流行的单片机程序设计语言。
《零基础学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适合广大单片机程序开发人员、电子设计爱好者、工程师和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尤其适用于单片机及其编程语言的初学者。

网友:
《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上/下) 》

内容简介

《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上)以PHILIPS公司的LPC2131 ARM微控制器为核心,以EasyARM2131开发板为基础,深入浅出地对LPC213x系列ARM微控制器的使用进行了详细、全方位的阐述。全书共分5章。第1章介绍EasyARM2131硬件开发平台;第2章介绍嵌入式开发软件平台;第3章着重介绍 LPC2131微控制器的体系结构和启动代码;第4章是本书的核心,以LPC2131微控制器功能部件为主线,详细介绍该芯片所有功能部件的使用,并提供详细的例程;第5章介绍LPC213x系列微控制器的硬件结构。
下册以mC/OS-II为基础,全面介绍基于OS的各种应用设计,同时介绍LPC214x系列ARM微控制器的原理及其USB驱动开发与源代码分析。

《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下)》全面介绍了以LPC213x/LPC214x两个系列ARM芯片为硬件平台的各种应用开发,详细分析了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在ARM7上的移植和应用。主要内容包括:LPC214x与LPC213x相比新增的特性,LPC214x部分功能部件的使用,LPC214x USB设备控制器的固件编程,LPC214x USB固件程序的应用,uC/OS—II在ARM7上的移植以及移植代码在LPC2100系列芯片上的使用实例,uC/os—II基础实验,uC/OS—II的中间件,ZLG/USB214x软件包的开发和应用。
  《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下)》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以及从事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工程师的参考资料,适合于想使用LPC213x/LPC214x和uC/OS—II进行嵌入式开发的初学者,特别适合于想使用LPC214x芯片进行USB开发的工程师。

学习NXP ARM7的经典书籍,其实只要拥有这两本书了,别的书籍基本不用,大同小意,本套书籍讲解了长用的各种外围总线及器件,非常容易学习,51转ARM7的必备书籍。网络上有电子版。

网友: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2》

内容简介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2(第2版)》是icroC/OSIITheRealTimeKernel一书的第2版本,在第1版本(V2.0)基础上做了重大改进与升级。通过对μC/OSII源代码的分析与描述,讲述了多任务实时的基本概念、竞争与调度算法、任务间同步与通信、存储与定时的管理以及如何处理优先级反转问题;介绍如何将μC/OSII移植到不同CPU上,如何调试移植代码。在所附光盘中,给出已通过FAA安全认证的μC/OSIIV2.52的全部源码以及可在PC机上运行的移植范例。
μC/OSII是著名的、源码公开的实时内核,是专为嵌入式应用设计的,可用于各类8位、16位和32位单片机或DSP。从μC/OS算起,该内核已有10余年应用史,在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学习操作系统的必备基础书籍,程序代码写得非常规范,移植方便。网络上有电子版。

网友:
希望大家也把自己认为好的书籍推荐上来,方面需要的人购买,学习!!!

网友:
上面的我也喜欢。

网友:
AVR单片机C语言高级程序设计

内容简介

《AVR单片机C语言高级程序设计》以实践为主线,以生动短小的程序实例为灵魂,带领读者一步步地学习掌握AVR单片机的C语言高级程序设计。内容包括ICCAVR使用的C语言基础知识、ICCAVR6.31AC语言编译器的使用、AVR单片机的片上资源使用等,书中还详细介绍了AVR单片机开发工具(JTAG仿真器及并口下载器)的制作方法,最后3章则详细介绍了使用AVR单片机开发的3个产品实例。

本身介绍的是M16,是一般非常好的入门书籍,注重编程,有大量的实例代码,可以跟着制作JTAG仿真器。

网友:
《Visual Basic串口通信与测控应用技术实战详解》

内容简介

《Visual Basic串口通信与测控应用技术实战详解》从工程应用的角度出发,对用Visual Basic(简称VB)开发测控程序的各种方法进行了全面阐述。内容包括在VB工程中利用MSComm控件、调用API函数、直接端口访问等方法开发串口通信程序,在VB工程中调用ActiveX控件和DLL动态链接库等方法开发板卡数据采集与控制程序。每种程序设计方法都提供了多个实训操作,每个实训都提供了线路图、详细的实训步骤和完整的程序代码,所有代码均编译通过,并经过实际的测试检验达到实战要求。

       本书是一般非常好的上位机指导书籍,讲解了VB基础及语法,也谈到了与下位机的通信方法,有大量实例。美中不足的就是代码有部分错误。

下面附一个本人,阅读此书后编写的一个仿《串口调试助手V2.2》软件:

网友:
基本都看过了。。。嘿嘿。。。只是实战太少啊。。。不用,又忘记了。。。

网友:
我现在喜欢用google和baidu,书看得少。

网友:
《Visual C++/Visual Basic 串并口开发技术工程应用实例导航》
因为里面有用得上的例子,个人觉得不错。

网友:
整理如下:

Visual C++Visual Basic串并口开发技术工程应用实例导航

内容简介

本书介绍的7个串并口案例都是最具代表意义的技术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对应的程序内容取自于实际应用的项目(其中有的是全部,有的是以串、并口技术为主线的部分模块)。本书可以帮助读者掌握串并口技术的具体应用方法,并获得更多的行业项目的解决方案。
本书专业性和实用性较强,对于利用Visual C++/Visual Basic进行串并口通信的项目开发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适合中高级程序员、软件开发人员和系统分析人员阅读和参考。

网友:
不错啊 喜欢的 好书啊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啊,又什么书发上来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