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汇编的这个地方如何处理

楼主:
原程序只有原版..没有通过IO口选择哪个分之的问题

现在我修改为

用意:现在我的程序P3.6口如果是高电平选择上面程序,,,如果是低电平选择下面程序

  总的大程序原来里面多处出现    JMP PAN_END

请问如果修改后如何处理选择分支问题??

网友:
也就是原来一条路,,没有 IO通过电平选择,,现在要选择了,,那么程序中相应地方如何修改??

网友:
程序原版本没有电平选择,,现在扩展为电平选择哪个分之了,,如何整??或者哪个有经验的人有高明着数??

网友:
图形如下所示

图形如下所示图形如下所示图形如下所示

网友:
先假定你原版和新版程序都没问题,并经过调试了。
并且MCU上的ROM空间足够安排这2段程序。

你可以这样做:
把新版的地址编号全部加上NEW_,例如NEW_PAN_END,NEW_DSP15_FLASH等
把原版的地址编号全部加上OLD_,例如OLD_PAN_END,OLD_DSP15_FLASH等
在程序前面加上
PAN_END:;
        SETB        P3.6
        JB        P3.6, NEW_PAN_END
        SJMP        OLD_PAN_END
以下就是你的新、原版程序,这样做就可以了。

网友:
JB      P3.6,STALED2_1
        JMP        STALED
STALED2_1:
         JMP        STALED2

朋友你上面这种方法和我的下面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哪个好

网友:
我下面这个选择的判断方式和你的不一样,,哪个好哪个差??原因

网友:
好像没什么区别啊。
假如偏移量大于128,就采用你的方式。

网友A:
我汇编水平基本为0,,我也不知道什么偏移量什么的,,反正我照我那样搞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汇编水平基本为0,,我也不知道什么偏移量什么的,,反正我照我那样搞一下就好了

偏移量 就是 JMP STALED 这条指令的地址和STALED 这个标号的地址之间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