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处理模拟信号

楼主:
大家好,现在实验中要对模拟信号精确处理,模拟信号Vo为电流传感器输出,经过隔离芯片后为Vin,然后送到跟随器,由于隔离芯片有误差,导致Vin高于Vo,差值为0.02v,为固定值,请问如何才能才能使用模拟电路抵消0.02v的差值?(见附件)

网友:
0.02V是不是固定的?是的话,用个减法电路。

网友:
偏差信号极性和大小固定的话,可以叠加一个反向信号,消除偏移电压。

网友:
呵呵,信号是直流还是交流?单频还是宽带?如果输入比例减小,差值0.002v是否也比例减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是直流信号,输入偏差是固定的,不随输入值的改变而改变。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处理的是直流,具体如何加反向信号?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如何得到0.02V的电压呢?用电阻分压的方法,能不能保证电压准确且恒定?

网友:
电路中每增加一个元器件就增加一点误差,这种固定误差最好在软件中处理。

网友:
1脚和8脚之间为啥不弄个 补偿?

网友:
正在学习,也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调R3的大小有么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