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做同步设计 ?

楼主:
异步设计可能会产生以下问题

w两年前我做的FPGA设计,现在却不能工作。FPGA本身有什么变化吗?
- 如果采用的是异步设计,能否工作有很多无法控制的随机因素。
w我的设计原来可以工作,但将FPGA重新布线后,就不行了。怎么回事?
- 异步设计也许在特定布线下能工作,但布线改变后就不行了。很危险吧?
w我的设计通过了时间仿真,但上板调试时不干活。时间仿真对不对?
- 对于异步设计,通过了时间仿真也不一定能正常工作。
w要小心,时钟信号可别产生毛刺啊。
w要小心,异步复位可别有毛刺啊。
w快速FPGA中的触发器会对非常窄的毛刺信号作出反应。
- 异步设计中,设计者老要想着去消除时钟、异步复位信号以及锁存器使能端的毛刺,但这一点在异步设计中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同步设计的一个简单原则:  永远不要将组合逻辑产生的信号用作时钟、异步复位/置位。

网友A:
同步设计是全部模块都用同一个时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设计是全部模块都用同一个时钟吗?

可以不是同一个,做好跨时钟域同步就可以了

所谓的同步设计,指的是,同一个时钟域内的输入输出信号,都要同步在该时钟上,即信号必须在时钟采样后才能变化,信号的变化必须和时钟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