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精度如何确定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有一个平台在XY平面内由X轴和Y轴驱动做预定规律的运动,已知要求的平台定位精度为0.01mm,那么有以下问题:

1.若选择步进电机带丝杠来驱动工作台,如何根据要求的平台定位精度选择合适精度的步进电机?

2.需要选择的电机精度与平台的运动规律是否有关系?比如说电机运动规律为3*x^2+-4y=0和规律x^3+2*y+5*y^2=0两种情况下,电机精度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这两种情况下,分别如何计算需要的电机精度?

网友:
我觉得得定位精度跟运动轨迹或者说方式无关。

我觉得得影响定位精度的有:

电机的力矩,惯量(可能描述的不是很专业)。我想说的是电机的启动力矩,和它停靠的稳性。
如果用同步带的,那么同步带的伸缩性能也会影响定位精度。

还有那个丝杆,丝母的精度和它们的配合精度(间隙)也是影响定位的因素。它们的配合间隙主要影响一个重复定位。

网友:
定位精度0.01mm挺高啊,如用步进电机,你得仔细选择一下电机的步进角度,使用丝杠的话,要结合电机的步进角度计算丝杠的螺距为多少才能保证要求的0.01mm的精度。如果使用伺服电机的话就得认真计算一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当然这也和丝杠的螺距有关,丝杠的加工精度必须要高),就说这些,希望对你有帮助,你这个用步进电机就可以,至于电机的参数(功率啊,转矩啊等等)与你的负载有关,注:丝杠最好选用标准产品这样螺距就固定了,计算步进角度吧或者选择编码器的分辨率(如果有减速箱的话,还要把减速比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