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 任务调度问题

楼主:
请问:

        在操作系统中,一般的调度 和 在中断中的调度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其不同?

(我看了几个系统,两个调度都是用不同的 代码段,似乎主要是要记录 nest的数值,但我觉得既然hardstk 中都已近保存了 返回PC地址了,所以这个真有那么重要吗?不是只要回到任务调度前的地方就自然一级级地放回了吗?)

       我写的系统,现在的问题是调度时softstk会超范围? 调试发现 似乎每次返回操作后,软件堆栈处都有剩余,不能完全POP出所有数据,但又找不出到底是什么数据。

(我以为softstk处只要比所有寄存器的数量大一点就可以了,但调试看来并非如此)

请问:一般softstk这部分空间需要多大左右?(如寄存器数量的2倍左右或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的调度 和 在中断中的调度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其不同?
 简单的说中断中的任务切换还要涉及到中断的嵌套问题

  自己写操作和系统那一定要考滤稳定性了!如果自己完成软件堆栈的处理确实应当注意!自己也没有写过系统所以也没有做过相关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