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源高了好还是低了好?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AVR单片机学习与交流群(17727270) 群管理员在坛子里的ID:铜河

昨天半夜醒了 突然想到个问题 基准源高了好还是低了好

网友:
看你测量范围 如果测量范围允许,当然基准源是低的好

网友:
就是分压出来的电压尽量等于基准源就OK了 对吧

网友:
这样电压的分辨会很高

网友:
为啥基准源低了好

网友:
也就是说你测量的最大值的分压电压=基准源就行

网友:
低了分辨率高

网友:
假如10位精度 都是分成了1024份’

网友:
你说5/1024大还是1/1024大

网友:
第一个是0.004v的分辨率,第二个是0.0009的分辨率 精度都是10位

网友:
我再和你讲下吧 比如你的基准是1V,那0~1V,是1024 等分 要是2.5V 呢,就是0~2.5V ,是1024 分  那比如你得到个AD值,是1000,你说是多少V

网友:
海豹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你听说我
假如
1V分10等份=0.1
5V分10等份=0.5
假如测12V 分压得到1V,被测电压被缩小了12被,满量程1V×12倍=12V
假如测12V 分压得到5V,被测电压被缩小了2.4倍,满量程1V×2.4倍还是=12V

网友:
关键是分辨率,明白没

网友:
我明白了 1分1024份 和 1024分1024份相比 1分1024份精度高 第一个可以精确到 0.0009 第二个只有1的精度

网友:
AVR最高测5V,你设置分压出来最大5V,用5V的基准电压。这样精度最高。

网友:
老大,用5V做基准是不是有点不好呀 系统供电要是不稳就完了

网友:
有250MV的基准 可以用 那就好了 0.5V也可以啊

网友:
VREF=5V VIN=5 和 VREF=2.5V VIN=2.5 精度是一样的吧 貌似还是VREF=2.5精度高

网友:
VREF=5V VIN=5 理论上这个高 稳不稳定不在讨论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