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020+PA+收发切换(远距离)

楼主:
正在调试当中,原理图在下面

搭上市场上的收发模块是好,自己做的就是不行,很是郁闷呢啊!!!

有高手出来给些指导性的意见没?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看看初始化能不能过,另外距离有多远;主要看看你的晶体频率有没有控制在
3PPM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手头有好的模块,是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只是不清楚的我电阻,电容和电感的参数正确与否?
有什么可以无线仿真的软件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ADS仿真,但用起来没有那么容易,还是看看直流便置正不正常,到底是收不到,还是距离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抄的一块板子,原装的板子是可以的,收发都是可以的,我数据量还是很大的(已经测试过是ok的)
自己做回来的板子,焊上后,最大的可能就是参数不对,可以我不知道怎么去调试?
第1步:
回家先调试收,收还是比较简单的,用原装的发,对我自己的收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D :D 很可能射频参数没调好,和你的板材机厚度有关系.楼主能不能把发射和接收部分的完整电路发来看看,用ADS仿真一下.  pic114@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