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汇编写法对C标志位的影响如何??有没有大影响??十万着急

楼主:
实现方法如下:
SETB P3.6      ;读单片机的某个I/O口电平时,须将该口置1再读。
MOV Cy P3.6        ;已查阅,该方式读端口位状态可行。
JC LOOP1
JNB RP_FLG.5,DSPPNL1
CJNE A,#9,DSP25_DL
JMP DS_COM
LOOP1:
MOV A, R6
CJNE A,#9,DSP25_DL
JMP DS_COM
//----------------------------------------至此结束----------------------------------------------------

我怕对进位C会不会有影响??有没有更牛一点的办法???牛人解答

网友:
有没有干扰更少点的方法??我汇编不是很精通,,有高手指教下

网友:
有没有办法直接对端口操作??高人指点下....如果有,,哪个可以写个完整的东西出来不

网友:
汇编我好久没用过了。
刚查了了下51的指令集。

JMP DS_COM 这句有问题,应该写成LJMP或AJMP。JMP是带指针间接寻址。

可以直接对端口操作:
JB P3.6,(LOOP1-$);注意LOOP1-$值小于+-128
如果偏移量大于+-128,可以先跳到一个LJMP指令上,再跳到你想要到的地址。

网友:
编译过程出现这个错误什么原因??如何修改??吃饭不下   楼上朋友看你有水平,,可以帮我解释下面帖子出现的问题不

网友:
还有对进位C有影响是很正常的。

该标志是最常用的中间标志位,相当于A寄存器。

只是在对数值进行计算前先要对它置位或清零,保证计算结果不会受其影响就可以了。

在写跟计算有关的子函数时,开始一定要先确定进位C。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
高手我在下面还有2个帖子的问题可以回答不???十万着急

网友:
我看了你其中一个帖子,你按下列方法做就可以了。

先假定你原版和新版程序都没问题,并经过调试了。
并且MCU上的ROM空间足够安排这2段程序。

你可以这样做:
把新版的地址编号全部加上NEW_,例如NEW_PAN_END,NEW_DSP15_FLASH等
把原版的地址编号全部加上OLD_,例如OLD_PAN_END,OLD_DSP15_FLASH等
在程序前面加上
PAN_END:;
SETB P3.6
JB P3.6, NEW_PAN_END
SJMP OLD_PAN_END
以下就是你的新、原版程序,这样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