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过程出现这个错误什么原因??如何修改??吃饭不下

楼主:
  <汇编器提示> COPYRIGHT MANLEY ELECTRONICS CO., LTD. 2001-2006

   <汇编器提示> ASSEMBLY COMPLETE.  0 WARNING(S), 1 ERROR(S)

      ERROR #14 IN 560 (VCJPDH.ASM, LINE 560): TARGET OUT OF THE RANGE
   <MEDWIN提示> 编译/汇编过程中发现错误或错误的编译/汇编器

报警错

网友:
JNB      P3.6,  STALED2
        JMP        STALED;主动

就是我想通过P3.6状态来或者跳STALED2  或     STALED   老报错误,,如何弄??哪个有经验指点下

网友:
上程序吧!!!!!!!!!!!!!

网友:
程序如下,,我就是想加个P3.6的判断语句,,如何弄

网友:
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有2个STALED标号,编译器不知道你到底要跳到哪个编号去!!!

网友:
楼主有空可以找我聊下,我的QQ66545301,我在深圳福田青海大厦

网友:
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
那我把下面的那个标号修改了为什么还出现这个问题??程序如上

网友:
ERROR #14 IN 560 (VCJPDH.ASM, LINE 560): TARGET OUT OF THE RANGE

网友:
我把下面那个修改为2为什么还是不行???..主要是
        JB      P3.6,STALED2
        JMP        STALED

这个地方我要进行判断为什么老出问题

网友:
JMP STALED

有2个STATLED

网友:
以上问题我已经解决,,,
        JB      P3.6,STALED2_1
        JMP        STALED
STALED2_1:
         JMP        STALED2

JB      P3.6,  STALED2
        JMP        STALED

第一种方法可以,,,非要多搞个

STALED2_1:
         JMP        STALED2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要不就报错误,,,哪个有经验知道原因不??学习下

网友:
ERROR #14 IN 560 (VCJPDH.ASM, LINE 560): TARGET OUT OF THE RANGE

不搞那个东西就报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