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常用模块电路大全(震撼出击)

楼主:
       在我们设计单片机电子电路时,常用应用到一下比较常用的电路,每次都需要从新画,即费力又费神,还容易出错,所以本人将自己常用的电路设计成模块,每次使用直接负责即可。由于个人的力量有限,希望大家把自己常用的电路发上来分享。电路难免有错,希望大家指出。。。

电路的范围可以很广,但是希望都是通过实际使用过的电路,下面先上上我自己用的电路。。。

网友:
9.全双工RS485电路(带保护功能):带有保护功能,全双工4线通信模式,适合远距离通信用。

网友:
1. 双路232通信电路:3线连接方式,对应的是母头,工作电压5V,可以使用MAX202或MAX232。

网友:
2. 三极管串口通信:本电路是用三极管搭的,电路简单,成本低,但是问题,一般在低波特率下是非常好的。

网友:
3. 单路232通信电路:三线方式,与上面的三级管搭的完全等效。

网友:
4. USB转232电路:采用的是PL2303HX,价格便宜,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
5. SP706S复位电路:带看门狗和手动复位,价格便宜(美信的贵很多),R4为调试用,调试完后焊接好R4。

网友:
6.SD卡模块电路(带锁):本电路与SD卡的封装有关,注意与封装对应。此电路可以通过端口控制SD卡的电源,比较完善,可以用于5V和3.3V。但是要注意,有些器件的使用,5V和3.3是不一样的。

网友:
7.LCM12864液晶模块(ST7920):本电路是常见的12864电路,价格便宜,带中文字库。可以通过PSB端口的电平来设置其工作在串口模式还是并行模式,带背光控制功能。

网友:
8.LCD1602字符液晶模块(KS0066):最常用的字符液晶模块,只能显示数字和字符,可4位或8位控制,带背光功能。

网友:
10.RS485半双工通信模块:可以通过选择端口选择数据的传输方向,带保护功率。此模块只能工作在5V.

网友:
11. ARM JTAG仿真接口电路:比较完善,可以应用在常规的ARM芯片下,具有有自动下载功能,可以用JLINK或ULINK.

网友:
12.5V电源模块: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如果用直插可以达到1.5A,如果用贴片的可以到达1A。

网友:
13.3.3电源模块:可以到达800mA,价格非常便宜,也有相应的1.8/1.2的芯片,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
恩,不错,楼主累坏了,一定

网友:
常用开关电源电路

buck电源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啊,帮你整理一下!!!!!!!!!

14.最常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
15.DS1302数字时钟:一款非常普及的时钟电路,好用,成本低。

网友:
16.AT24C02(EEPROM):最常用的EEPROM电路。

网友:
17.蜂鸣器驱动:这个电路简单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