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测的不是抖动,是寂寞?唉~

楼主:
请问什么是网络抖动?如何模拟、测量和抑制?

       从来没关注过这个问题,突然上马竟然一点都不了解。到处询问身边的朋友居然没人知道,哥又寂寞了@~#&^@~#¥请各位高人给小弟指点迷津吧~跪谢了。

网友:
我知道的抖动时波形比标准波形差,还有正负之分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是示波器上的表现
抖动的定义是“数字信号的各个有效瞬时对其当时的理想位置的短期性偏离”,在数据网络中,抖动是通过一个网络的反应时间的可变性测量标准。一个非常小量的抖动对使用语音和视频的实时应用都是很重要的。抖动可能也指由从它的原始时间选择位置的信号变化引起的模拟传输线路失真。

网友:
测试的话最好用专业一些的仪器,给你提供个好机会学习一下,泰克在2010年6月29日点有一个在线研讨会,专门讲抖动的,给你个报名地址看看吧: http://www.tek.com/zh/Measuremen ... ter_webinar/sc.html

网友:
抖动是QOS里面常用的一个概念,其意思是指分组延迟的变化程度。
如果网络发生拥塞,排队延迟将影响端到端的延迟,并导致通过同一连接传输的分组延迟各不相同,而抖动,就是用来描述这样一延迟变化的程度。
因此,抖动对于实时性的传输将会是一个重要参数,比如:VOIP,视频等。
至于如何模拟和测量,俺也没有特意去做过,但如果了解上面的概念,想过去做起来应该不会太难。对于VOIP,omnipeek的专家系统里面语音的分析模块则会直接给出直观的描述。
抑制的话,通常利用QOS保证相关流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利用缓冲区来解决部分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XDJM!!!泰克这个网络研讨真是及时雨啊,哈哈~~希望能给我扫扫盲再请问楼上的高手,对于非VOIP的网络抖动用什么可以模拟和测量呢?
网络抖动确切的说应该是路由抖动,在网络中,分层是抑制抖动的最好办法,其次,路由聚合,黑洞路由也是可以抑制路由抖动的。

网友:
楼主你搞错啦

楼主你搞错了吧?你问的抖动,跟你查出来的抖动,是不同的吧?

网友:
你的寂寞测的怎么样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