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电路的应用专题

楼主:
蒙soso厚爱,在此向电路新手介绍一个tl431芯片的应用。这颗芯片本身是一个并联基准芯片,由于检测端的存在,可以衍生出很多应用。

tl431应用

网友:
测试电路 不可调稳压 和可调稳压

测试电路

网友:
tl431有多种封装 方便选择

431的封装介绍

网友:
tl431用做音频放大器

tl431用做音频放大器

下图是tl431用作电压比较器 : 它是巧妙的运用了Vref=2.5v这个临界电压。当Vi<Vref,Vo=V+,当Vi>Vref时,Vo=2V由于TL431内阻小,因而输入输出波形跟踪良好。当比较电压大于2.5V时候可以采取电阻分压然后再比较,(但是显然这对输入阻抗有一定的影响);同样当比较电压低于2.5V时候可以采用1.24V的tl432

网友:
tl431大电流电源

tl431大电流电源

网友:
tl431用做上下限检测器

tl431用做上下限检测器

网友:
tl431用作延时器

tl431用作延时器

网友:
tl431用作电流源

tl431用作sink电流源

网友:
很常用的芯片,谢谢分享。我用过2.5和5的基准,很好用

网友:
一般见到的都是作为基准电源使用

网友:
老大,分析一下原理,以及参数选择的原则,给出为什么?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个有意思的东西,看看小店有没得卖,有的话去买几个来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东西我没记错的话,价格不贵,而且基准源2.5和5精度能在1%左右,足够一般用户了

网友:
谢谢了,好贴啊,我就是新人

网友:
再次支持,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