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103 5-7W调试进程

楼主:
今天在调试一款FAN103 外置MOS电路;

7*1W LED隔离驱动原边反馈方案;先调节空载电压,7*3.6=25.2V;

带上LED负载后,灯闪;马上断电;

初步断定是空载电压大的情况下,带载后电流比较大;但是由于电流调整端,可能

电阻太大,限制的电流值偏小,同时是电压调节和电流调节相差悬殊导致的(个人意见);

于是将电流限制调大,但是还是频闪;不知为何?

将输出负载加大到30V 还是不行;灯闪;

可能是IC保护了,才不断的关断 (时间长到一定程度),导通;所以灯闪?

明天再调试一下。。。

附上原理图及材料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IC做LED5-7W,加PFC功率因数,但是现在有点问题是,高低压的时候功率相差0.4W,我看过你的图了,R9与R5的电阻比例改动下,R9用150K,R5用13K,然后取样用1.5R试试,我的不加PFC是可以了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试,可能变压器绕组不一样,分压电阻也会有点不同,我之前把下拉电阻改小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之前的板子坏了;还需验证;现在R9=82K;R10=15K;
采样R8=1.5R;输出放电电阻4.3k;加输出放电电阻后,空载输出电压为24.7V;带7个LED灯 350MA;正常;

网友:
我回来了,马上又要重新开发这种板子了; 果然烂笔头胜过一切记忆;很有价值。。

网友:
谢谢分享,支持原创,看得出楼主是个有心人,祝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