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使用发光二极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6-25):
使用发光二极管遇到的问题
各位大哥大姐好,我想问一下怎样判断发光二极管是否烧毁。还有就是测量发光二极管的阻值时,为什么用不同的档位测量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结果相差很大。希望各位大哥大姐指点下,小弟先谢谢你们了!!!
发光二极管
测量

网友:
你的万用表有二极管档没???
一般我们都是用二极管档测,看能不能亮,当然这个亮度是很小的,也可以用两个电池串起,然后接个100~200欧的电阻测发光管亮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有,我用电阻档测的。不能用电阻档测它的阻值吗?

网友B:
现在已经很少人用模拟表来测试啦!数字表都有二极管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