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这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C103的作用是什么?

vout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不知楼上的TL074接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哦

网友:
Vin >Vref , Vout  输出低电平;

Vin<Vref , Vout  输出电平与Vn 和 40V 整个回路构成的电路分压有关

网友:
三极管是做开关作用的 这个电路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器

网友:
我个人认为的 呵呵

网友:
tl074是15V双电源的

感觉三极管是处于放大状态的

整个电路的目的是使Vout 随Vin增大而减小,减小而增大

即反向变化

网友:
我比较认同LS的分析

网友:
就是一个反相放大器

Vout = -A(Vin - Vref) + Vref

其中放大倍数 A = R76/R74 = 10M/180k ≒ 5.5

网友:
那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加三极管是为了信号增幅吧,否则靠运放直接输出要放大到40V不容易。同时也由于三极管共射放大电路使信号反相了,于是反馈电阻R76就不能接到运放的负输入端而要接到正输入端。

网友:
补充

C103起低通滤波作用,因为对交流而言反馈通路是R76||C103,频率越高则阻抗越小,即增益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