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视频监控在“数字城管”中的应用

楼主:
移动式无线视频监控,指系统的视频采集前端是可移动的视频采集终端,对不同的临时监控需求点进行监控。可移动的视频采集终端由于监控点不固定,因此,它必须利用无线公网作为监控数据的传输网络。

   移动视频监控系统原理

  移动视频采集终端的监控模拟视频信号经过主机数字化、压缩后,经由CDMA链路,同时往监控中心的视频编码器上发送。视频编码器把固定外场的视频信号以及由移动采集终端传送上来的视频图像作统一处理后,交由分发服务器进行数据的分发。

  而根据监控的实际需求,还可以实施不同级别的监控图像质量系统。如,在一般的图像质量及图像大小要求下,可以通过实施CIF格式的监控图像质量系统来实现;如果是要求有高清晰度的监控图像,则必须使用高清监控系统,采用这个系统要求监控点与管理中心的视频编码器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即是一个外场单元与中心一个视频编码器是对应的,并且高清监控图像可以连接到监控中心的电视墙上。而视频编码器除了在显示器上显示图像以外,同时还可以把图像接入到监控矩阵,由监控中心的操作员对图像进行切换操作,把图像切换到电视墙。

  对于高清晰图像的监控,视频解码器将不再是一个,而是成组出现,以服务器组的形式,采用“刀片式服务器”进行服务器群组建,在此情况下,既可以节省空间,也方便对视频解码器进行管理。另外,在分发服务器与视频解码器之间,还会用一个矩阵来进行连接。

  在系统拓扑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监控客户端包括一般的PC客户端,也有便携式客户端。两者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在功能和操作界面上都是相同的,都能够对不同的外场进行监控。如果系统使用了高清图像的解决方案,则在监控客户端的界面上,也可对监控中心的矩阵进行切换。而且,客户端还可以根据实际要求设计不同的监控权限,或者是由系统自主分配监控权限。

  客户端的操作简单容易,仅需要在首次运行时设定一到两个简单的参数,包括有系统分发服务器的IP地址及端口,保证运行客户端的机器已经连入到INTERNET公网,便可以查询和浏览不同的监控外场,即客户能够自行监控,避免了传统监控中必须在监控中心才能进行监控的局限性。
“数字城管”中的移动视频监控

  移动视频监控系统作为固定点监控的补充,能够及时对城管执法现场的情况进行远程图像传送和录像,为城管执法取证提供依据,同时实现移动监控的目的。

    系统的主要实现方式

  移动视频监控系统在“数字城管”中的应用,主要有两种方式的系统前端,它们分别为车载式移动视频监控和便携式移动视频监控。下面将对这两种方式进行简单的应用描述。

    车载式移动视频监控

  车载式移动视频监控系统的采集前端安装在城管执法车上,利用汽车的电源系统对监控采集前端设备进行供电,电源使用蓄电池12V直流电源,由于设备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需要比较大的电能,因此对汽车的电源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对现有工作车辆进行一定的改装工作。

  车载式移动视频监控系统,即设备是安装在车辆上,那么它的监控灵活性毋庸置疑,其可根据实际情况将车辆行驶到监控目标地点,启动设备后即可以对目标地点进行监控。

  便携式移动视频监控

  很多城市管理的死角,都具有一个共性,就是车辆无法进入,并且监控目标不固定和不具备唯一性,其需要具备移动性质的监控设备。面对这种监控需求的最好解决方案,就是利用便携式移动视频监控。

  便携式无线视频监控采集前端的功能与车载式的基本相同,在前端完成了视频图像数据采集、AD转换及视频数据发送等功能。整个系统工作时与车载式无线视频监控前端的工作原理相同。不同之处是便携式无线视频监控采集前端能够在远离工作车辆的情况下工作,它可以外带一个供电电池或者是使用内置电池进行工作,电池的工作时间长短为1个小时非待机。

  由于采用便携式监控采集前端,所以配套的设备均采用无线设备,包括前端使用的摄像枪可以和前端设备不在同一个地点,最远时甚至可以达到500米的距离,而前端的显示器可以采用头盔式显示器,即可以将其戴在头上,方便对设备进行控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可以根据需要订制单目的头盔式显示器,这样既可以了解目前自己的现场情况,还能够通过前端设备了解其它现场的情况,真正做到“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