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什么样的arm9开发版来入门?

楼主:
大家好,小弟有m3的开发经验,现在想进军arm9领域,感觉应该是买2440吧,无奈市面上2440的开发板比那璀灿的繁星还要多。。。所以呢,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究竟哪一款的2440开发板比较适合入门者,性价比右比较高的呢??

网友:
都差不多,随便买一款都行,只要有原理图和例程

把例程跑一跑,修改修改,调试调试,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uboot要开源才比较好吧??uboot的环境是不是最好是ADS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uboot的环境是不是最好是ADS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如果配置u-boot在linux下用交叉编译器就可以了,如果是自己写的boot那么可以使用ADS
如果想买开发板目前市场上的都差不多,买个便宜的就行,功能方面看你个人要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见飞陵的开发板都用ADS,所以就问一下而已。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