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为什么我一按外中断按钮系统就复位

楼主:
请教下为什么我一按外中断按钮系统就复位

网友:
这个电路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吧???

是不是程序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
可能1:中断服务程序没写好。
可能2:P32被错置成了输出。
可能3:电路没接对。
可能4:按键者有特异功能。

网友:
谢谢LS各位。
找到原因了,是中断过程中看门狗芯片没有输出,导致单片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