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可扩展)设计一个计算器

楼主:
想跟各位讨教一下如何用51单片机设计一个计算器,有高手请帮帮忙,附上程序,主要有+,-,*,/,还有删除,一些条件判别……

网友:
需要有按键,采用行列扫描方式,使用液晶显示。加减乘除可以使用C来编写。其他的一些都还是 比较简单的。网上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吧。

网友:
加上个矩阵键盘和液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