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51单片机有问题请教

楼主:
各位大虾,我用师兄提供的开发板,然后自己到电子城买配件焊上去,历经两天,终于焊完了,但是出了几个问题,所以想问下大家该如何解决。。。

8位晶体管显示0到f正常

8位晶体管显示0到f正常

流水灯正常

编程第二个晶体管显示8时,最后一个也显示---------------------------------这是问题

各位大虾,该怎么办呢????????????还有就是通过串口不能下载程序进单片机,,,,,更郁闷的是原来我的电脑没有外置串口,弄个程序还要跑到同学那里去。。。

:(      这是为什么呢????????、在线等=========

网友:
自己坐沙发,这两天弄得好累

网友:
就两种情况:
1,有搭线了,第二位的位选和第八位的位选线搭在一起了。
2,程序有问题,没有把第八位的位选关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very much,我试过把程序放在和我一起做的同学单片机上都正常,我看我的单片机焊得都可以,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写不进程序-------------那个晶体管上面的串口一定要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anks very much,我试过把程序放在和我一起做的同学单片机上都正常,我看我的单片机焊得都可以,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写不进程序-------------那个晶体管上面的串口一定要焊吗

1、研究原理图,外扩多的话,经常涉及到管脚复用或者使用接口芯片,要注意是不是跳线帽接多余了,接口芯片是不是符合时序点平要求。

2、把程序烧到其它板子上,如果结果正确,那么是你的板子问题,要查硬件焊接。

3、养成一种思维习惯,出了问题,如果自己摸不着头脑的话,最好用逐步排查,分模块电路排查。比如串口下载,先试试232电路,最简单的就是端接RXD和TXD,如果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一个能收回一样的,那么232是没有问题的,你就要看看是不是你单片机引脚虚焊或者外扩对它有影响了。

4、没有串口,可以通过USB转串口来实现,一根线10来块。

网友:
关于串口下载的问题

你的电脑没有串口也可以,用USB转串口线,自己去买一根吧,大概20块钱,还有一种方法是用CH341的模块,也是串口调试下载的,功能相当于USB转串口。
如果是你电路的问题就慢慢检查电路吧!

网友:
给楼主拍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