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S6965 VDD与GND之间的电路问题

楼主:
1、所有GND短接接地,所有的VDD25短接,然后接电容接地;所有的VDD33短接,然后接电容接地。(美国原厂电路图)

2、在每个VDD与GND之间都接一个电容。(国内很多板都是这样)

以上两种设计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
原理图上,这两种没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
重要的是在PCB设计时这些去藕电容的放置方法。

网友:
如果不提布线的话 完全一致的原理图嘛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这两种方式肯定有区别的,一种方式LC 滤波,器频谱特性与,RC滤波频谱特性不一样。

所有,两种方式的滤波效果肯定不一样,对应高频信号来说。当然我们做一般的设计,没有这么严格的讲究,但是建议用LC滤波,这样对应CPU稳定工作,产品可靠性都带来好处!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有区别的,滤波电容最好靠近VCC接入端,这样滤波效果才能达到,不然有时会出错的,当然从原理上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