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 CMOD0管脚是否一定接地?

楼主:
8962数据手册说CMOD0和CMOD1两个管脚应该连接到地。

请问,如果没有接地,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用户手册上说这个引脚必须接地,但没有具体说明这个引脚不接地会怎么样。这个引脚不接地有可能会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
 CMOD0和CMOD1测试模式控制管脚
定义了 CMOD0和CMOD1两个管脚,生产过程中Luminary Micro用它们来测试器件。 这两个管脚没有
最终用户功能,不能被使用。 CMOD管脚应该连接到地。

这两个管脚如果不接地,可能会损坏芯片。因为这个两个关键是输入脚,器件手册建议没用的输入管脚接地或VCC,可以提供工作稳定性。

但是,如果你这两个管脚没接地,应该不会引起芯片不能正常启动的问题!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