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电源——写在最后

楼主:
补充一些内容 (仅针对工包,行货不管这些)

一:
输出滤波元件   (看不懂的可以不管这一部分)

功率稍微大点(250W)的电源,输出的滤波线圈就是2个.
再大点(400W以上)的一般都是3个.
输出滤波电感通常位于电源的那一大堆出线附近.
铜线绕成,非常明显.
500W或更大的电源,输出侧一般都有一块控制电路板.

二:
PFC元件 (看不懂的可以不管这一部分)

要提防少数无良商家把无PFC的电源说成是主动PFC.
他们通常都会把某个EMI滤波线圈说成是主动PFC的电感.
如果你可以识别出电源的整流桥的位置,就好判断了.
主动PFC的电感不可能接在整流桥之前.
接在之前的都是EMI电路的滤波电感.
且,主动PFC的电感体积通常比EMI滤波电感大很
多.

至于被动PFC
通常情况下,被动PFC的体积都大于主开关变压器.
如果小了,就有鬼.

三:
正常改装 (重要!)

工包电源有可能存在改装的问题.
  原装未改当然很好,
  但是品牌机的东西经常和DIY机器有区别.
  改装也是经常的事.

最常见的改装就是改线,接长或者加接口.
  接长一般没问题,只要线的质量够好,想接多长都可以.
  加接口就要注意了,厂家生产这样数量的接口总有他的道理.
  适当加三五个问题不大,别太狠了,挂一堆设备会承受不住的.

还有就是换风扇,
  有时候厂家的设计噪音比较大,为了静音可能会换风扇.
  风扇换了,噪音是小了,但是风量也减小,散热会受影响.
  这个时候最好是留点余量,不要用到满载.
  留50W-100W就可以了.

有些电源因为设计问题,需要改电路.
  这种电源最好还是慎重,除非你知道改装的是些什么.

四:
关于PFC类型,还是要多罗嗦几句.
个人强烈建议购买工包电源的时候,选择主动PFC的产品.

首先,主动PFC技术含量高,造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其次,电源大厂通常从300W以上就开始使用主动PFC,到400W几乎全部是主动PFC.
首选主动PFC可以避免买到小功率改标大功率的电源.

最后,大部分使用被动PFC的工包电源在价格上和行货相比,没有优势.
没必要去冒险,行货的正规质量保证还是有好处的.
五:
电源的规范版本
(此部分仅供参考,不一定准确,看不懂就跳过正文,直接看后面的绿字)

(这里的 '+5V'   '+12V'   '+3.3V'  ,意思是 '正5伏'    '正12伏'    '正3.3伏' ,区别于那几路负电压输出)

因为工包电源很多都是OEM的产品,按照品牌机厂商的要求进行了定制.
版本划分不是很明确.

如果 +5V输出额定电流 10 额定功率,并且只有一路+12V,就是最早的规范,适合老机器使用.
这种电源在选择的时候最好慎重,因为都是早期的产品了,成色不会好到哪里去.

如果 +5V输出额定电流 10 额定功率,并且+12V输出功率大于+5V输出功率.
(用P=UI直接算)
只有一路+12V, 就是类似 1.3版的设计,老机器和新机器都可以用.

如果 +5V输出电流数值比+12V输出电流数值小(多路12V的可以加起来算),就属于新版本了.

新版本不适合老机器用,老机器换电源的要注意.

判断老版本的电源,还有一个依据,就是 -5V输出.
有-5V输出的一般都属于老版本.

12V并不一定要使用多路设计.
Intel那个规范不是必须的,仅仅是参考.

具体点:

通常250W电源的+5V输出在20A左右,+12V在10A以上.

300W,老规范,+5V应当在30A左右,+12V至少要达到12A.
新规范,+5V在20A左右,+12V接近20A (双路的加一起算).

350W,老规范,+5V应有35A,+12V在15A左右,+3.3V在20A以上.
新规范,+5V也是20A以上就可以,+12V应当超过20A (双路的加一起算).

400W,老规范,+5V接近40A,+12V在20A左右,+3.3V在30A左右.
新规范,+5V还是20A以上就可以,+12V应该在30A左右 (多路的加一起算).

450W以上,双路12V设计,+5V +12V(2路联合) +3.3V ,每一路都不应该小于20A
多路12V设计,+5V  +12V(多路联合)  +3.3V ,每一路都不应小于15A.

更大的电源,其实就是把+12V做得更强,路数更多,
+5V和+3.3V基本上不会变(甚至变小).

不论版本怎么变,有两点是优质电源必须的:
1.+5Vsb 电流大于 2A
2.任何一个主力输出都大于 10A     (主力输出是12V 5V 3.3V,多路的加一起算)

六:
非正常改装--改标(换线,换壳)问题

有些JS把电源原来的标签去掉,换上新的标签.
甚至把生锈的外壳也换成全新的.
把破损的导线全部换新.
最后把一个拆机的小功率破电源装修成大功率极品电源.

怎么识破?简单!
JS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该装一般都很离谱.
吹嘘400W以上,却用被动PFC的,枪毙!
标350W以上,却用单薄的散热片的,免谈!("单薄",可以参考 绿宝,冷静王标准版,自由战士2 的图片)
或许你觉得上面写的太复杂了,看不懂,那么稍微简化一下:

1,工包电源没有什么使用了”XXXX技术”而使得内部很”简洁”的说法.
  功率大小,纯粹就是靠元件堆.
  电路板大,元器件多,塞得满满的,变压器巨大,电容很粗大,就是功率大的表现.
  空荡荡的那种可以直接忽略了.

2,外壳朴实的东西比那些”彩色大风扇”,”镜面外壳”,”蓝灯”好.
  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是糊弄人的.
  真正的老实规矩产品都是”难看”的镀锌钢板颜色.

3,只给外壳图片,不给内部拆解照片的商家,多半有鬼.

4,价格便宜得离谱的....免了吧.工包确实便宜,但也有个限度啊.

5,随便拿个电源就吹嘘 ”最大功率xxxxW,带xx个硬盘没问题”的,别上当.
  严谨的产品是不会随便乱标
最大功率的,只需要标上额定功率就足够.

以上电源都是我本人亲自用过的,用过才有发言权.

产品存在个体差异,使用环境不尽相同,仅供参考.

这里再说下行货.
或许大家会觉得工包的做工总是比行货好些.
行货元件用得小些,是因为.
出厂的时候是新的,买来的也是新的.
不存在元件损耗问题,余量留得小.
质保期内不坏,就OK.
加上利润的问题,行货代理商家层层加价,
真正留给厂家的成本空间其实也很小.
工包不需要打广告,不需要养代理,当然便宜.

工包电源还满足了少数DIY用户对特殊品质的要求.

有些高品质的OEM大厂根本不关心DIY市场,
好东西想买,没人卖.
这才出现了工包的高级电源很受欢迎的情况.

还有一点,对于通过了 80Plus认证的节能电源.
里面的电容看上去用得很抠门,变压器也小.
散热片也是轻飘飘,整个感觉空荡荡.
那是新的设计造成的,不是偷工减料.
实际上,仅仅是那几个高效率低损耗的晶体管,
就比以前的老设计,成本高出很多.

注意!
在对数据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
和连续工作稳定性要求高的场合,
最好别用工包产品.
为你的数据负责.

网友:
www.dianzi168.net内有案例高清大图
专业承接PCB LAYOUT 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