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小技巧】同步设计的关键

楼主:
从下面的两个电路可以看出同步设计的关键所在

第一个图:同步设计的电路结构:

对应的VHDL 程序可以表示如下:

signal Counter: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INPUT=‘1’ and Counter/=“11” then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if;
 --组合逻辑用在寄存器的D端,
 --为同步设计,可行
    end if;

signal Counter: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TC:         std_logic;
signal s:         std_logic;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INPUT=‘1’ then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if;
 if TC=‘1’ then
 --TC 用在寄存器的CE端,为同步设计,可行
     s <= DATA;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TC <= ‘1’ when Counter=“1111” else ‘0’;
--TC为组合逻辑输出
end process;
第二个结构:禁止异步设计

signal Counter: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process(Counter, Clk)
begin
    if Counter=“11” then
 --组合逻辑用作寄存器的异步复位,
 --为异步设计,禁止!!!
        Counter <= 0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INPUT=‘1’ then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ignal Counter: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TC:         std_logic;
signal s:         std_logic;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INPUT=‘1’ then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TC <= ‘1’ when Counter=“1111” else ‘0’;
--TC为组合逻辑输出
process(TC)
begin
    if rising_edge(TC)=‘1’ then
    --TC 用作寄存器的时钟,为异步设计,禁止!
        s <= DATA;
    end if;
end process;

从上面看出,同步设计的关键就是 系统实战和复位信号一定要是经过触发器后的采样后信号,而不能是门控时钟信号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