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霍尔元件上标的数字是什么含义?

楼主:
请问图中的149表示什么?跪求高手解释。。。

网友:
LZ看不到图啊,直接发图上来吧,不要用链接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将图直接以链接形式给出

网友:
重新传了图片,新手继续求解。。。

网友A:
那个149厂家没有什么具体说明,那么有可能是生产批号

上面的49A应该是型号。
可能是01年49周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149厂家没有什么具体说明,那么有可能是生产批号 上面的49A应该是型号。可能是01年49周产品。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感谢斑竹的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