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100温度传感器与圆盘指针式不相符?

楼主:
Pt100温度传感器,现场使用时,发现其与现场安装在同一位置的圆盘指针式的简易温度表在200℃-300℃段不相附,差值在25℃左右,在100℃以下相差很小,2℃左右。现场有人说Pt100准,有人说老表准,双方争论不休,请问:究竟是谁不准?如何解决呢?请高手给予帮助!谢谢! 注:Pt100温度传感器接上端仪表为WP-805型PID控制仪表,选择传感器型号为08

网友:
传感器是绑在一起同测一个点吗????
准不准谁也说不清楚,拿个标偶测一下就OK了。
如果有测温表多的话,还是备一个标偶吧,一般我们的温控表每年都要校一次。

网友:
你的Pt100温度传感器是测量量程是多少?很多都是标200度以内的或者260度以内使用PT100,超过量程估计可能是会不准确的哦。

网友:
超量程了吧
;P

网友:
我只用过测量,没有进行控制,用的A/D是MAX187,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