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存储与视频监控的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楼主:
随着视频监控技术的高速发展,客户对于视频监控产品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功能要求更加完善、稳定,性能要求更加清晰、准确,高清监控此时应运而生。摄像机我们要选择模拟540线以上或者数字百万像素以上的产品才算高清刚刚起步;监控器我们要选择模拟逐行60Hz或者数字720P分辨率的LCD才算基本满足高清需求。但是在高清监控系统中,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一点——那就是高清存储,它同样决定着系统的稳定与性能:

    视频监控发展趋势

    基于对中国视频监控市场集成商、解决方案提供商以及最终用户各方面的深入研究,专家们认为未来市场将分别在深度和广度上具有以下发展趋势:

    行业应用的需求拓展

    由于不同行业自身应用环境和业务特点的显着差异性,某一行业的视频监控系统往往具有显着的排他和不可复制等特点。随着行业应用的加深,未来视频监控系统的成功部署需要对某一行业应用深入理解,在以往丰富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行业应用进行深挖,需要严谨而具有针对性的项目咨询以及大量的需求分析和测试。

    模块化的灵活拓展

    在广度上,随着用户对视频监控系统投入的加大、应用和依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视频监控系统所包括的摄像头控制、看现场以及回放等基本功能模块已不能满足当今行业应用的需求。由于视频数据保存时间的加长、监控范围的扩展,在第二阶段,智能搜索、电子地图以及内容分发等升级模块得到了快速的应用。未来针对特定的用户,诸如渠道管理、库存管理、自动报警、远程管理、报表提交以及统计分析等高级智能模块将得以应用,使得视频监控系统通过模块化的方式按需灵活拓展,并完成由单一的安全防范向用户决策层支持的重要过渡。

    除了上述的发展趋势之外,未来中国视频监控市场的发展趋势还将具有进一步商业化和转向家庭化、民用化两个发展方向:从商业化模式下的客户角度来看,更加趋向于将视频监控系统建成集通信、运算及存储于一身的统一平台,而不是整体系统中重复建设的其中一个IT子系统。诸如视频会议、流媒体内容分发等功能均将被充分开发以使客户获得更高的ROI(投资回报率)。IDC认为,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甚至将成为未来UC(统一通信)基础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一个特殊的市场,家庭视频监控市场在以往通常被简略理解为楼宇监控。然而,家庭监控市场无论是在运营方式上,还是在具体的应用需求上,均不同于楼宇监控。目前,对于这一市场尚没有系统深入的客户行为分析和明确的资金投入,运营商在收费模式上仍然有待完善,个性化增值服务方面亦缺乏具有雄厚实力且专注于此的解决方案提供商。

    监控存储的发展

    存储在视频监控领域的发展与视频监控本身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视频监控经历了模拟、数字、网络三个阶段,存储在视频监控领域的应用也经历了模拟、数字、网络这三个阶段。

    模拟视频监控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图像的采集、传输和显示都基于模拟设备,图像的存储也基于模拟设备,即磁带录像机(VCR)。

网友:
由于使用的是录像带,一方面存储容量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图像检索非常烦琐,而且还无法实现远程调用,另外,在保存时间、系统维护等方面也都有着明显的缺陷。
    90年代末,基于数字信号处理(DSP)的数字化视频监控逐渐开始普及,各类编解码技术在图像处理方面获得了广泛应用,经过处理后的图像也可以以数字码流的方式进行传输,图像的存储也开始进入数字化时期。最典型的应用是数字硬盘录像机(DVR),采用在内置硬盘的方式进行图像存储。这种存储方式在保存时间、图像检索、系统维护以及远程调用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由于这一阶段的数字化视频监控系统大多带有明显的本地化特征,规模也相对比较小,所以存储也表现出明显的前端化和单机化特征。

    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中心业务平台进行集中管理和控制、以网络视频服务器和IPCamera为前端的网络化视频监控系统开始得到广泛部署。由于架构合理、扩展灵活、层次清晰,网络视频监控能够给用户带来全新的安防应用体验,从而迅速成为构建新一代视频监控系统的主要形式。分布式的前端和平台架构、集中化的管理和控制以及灵活便捷的用户访问,使得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的存储部分也开始走向网络化。网络化存储给视频监控带来了全新的存储架构,一方面,用户在存储的部署上更加灵活,访问也更简单,另一方面,构建需要实现大容量存储的视频监控系统也更为便捷。

    监控存储六点技术

    数字化视频监控涉及到巨量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使用。因此,一个高效能的视频监控系统必须具备高效能的数据存储系统,这关系着数据管理的效率、数据安全以及数据利用的效率。那么,在电信级别的数字化监控系统中,对于数据存储系统的要求,一般说来,要满足六个方面的要求。

    电信级数字监控系统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大量集中的数据存储和分散化的前端应用。因此,存储系统必须具有较强的数据传输能力,否则将会影响数据存储和利用的效率。

    海量数据存储需求和快速的增长变化的特点,要求存储系统在必须能够满足电信级别数据监控的海量存储要求外,同时又必须具备良好的扩展性能,应对数据量飞速增长对于存储空间扩大的需求。

    另外,由于监控系统一般要求实时的录像输入,所以这种实时录像输入对盘阵的数据写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否则在写速度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数据大量集中在缓存中,最终将会导致缓存数据溢出以致主机死机。

    目前监控录像需要在间隔一段时间后对数据进行删除,在数据删除后,会有一定时间的间隔,数据不能立即写入,这时候数据都是保存在缓存里,较大的缓存可以保证更多的数据滞留在缓存中,等待向硬盘空间的重新写入。

    除此以外,对于电信级别系统而言,良好的稳定性是必需的,如果缺乏稳定性,则会给众多用户带来巨大困扰,甚至带来巨大的损失。、

    电信级庞大的存储需求决定了对存储良好管理性的要求。简单有序的管理性可以帮助用户降低运营维护的成本,同时也是系统稳定性的重要保障。

    视频监控系统的未来

    在未来的视频监控系统中,这些功能的实现是有充分技术保障的。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另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应用领域是移动监控,即前端监控点是移动设备,这更加要求整个监控系统必须是一个全数字、智能化的系统。
    视频监控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对存储技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化、智能化是视频监控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要求能提供基于网络的智能化存储、检索和回放。因此构建下一代视频监控系统,其存储部分将不再是单纯的存储单元,而应该是一个联系前端的智能处理和后端智能检索的整合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