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用LPC213x硬件方式得到稳定的IIC?

楼主:
出来应用周工的IIC程序包不能得到稳定的IIC下读写AT24C02的程序外,自己也写了一个IIC硬件实现程序包,严格按照时序编写,但是老是不启动不了,程序容易死在下面的循环下,不知道能否有人知道?先感谢了。。。

/**************************************************************************************
* FunctionName   : I2C0_Start()
* Description    : 发送起始信号
* EntryParameter : NO
* ReturnValue    : NO
**************************************************************************************/
void I2C0_Start(void)
{
 I2C0CONSET = STA;                    // 启动发送START脉冲
while (0x08 != I2C0STAT)
 {
     ;                                // 等待完成start脉冲发送
 }

 I2C0CONCLR = STA;                    // 清除STA位,结束过程*/
}

再不行,就只能使用端口模拟IIC了。。。

网友:
今天抽时间写一个端口模拟IIC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面可以加上超时机制,不过你可以使用中断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就是应用周工的IIC程序包,使用的是中断,不怎么问题,老是不能进入中断,想改用查询方式.